[室内机] 请教如何给wowwee扑翼蜜蜂飞机换电池

楼主(2018-04-28):
得到一小批库存的wowwee扑翼蜜蜂飞机,电池没电了要换,百度也搜不到办法,论坛里有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8208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8208
提到蜻蜓,不详细,180或者150是啥意思?

网友A:
150毫安到180毫安,没玩过不知道充电口,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毫安到180毫安,没玩过不知道充电口,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谢谢,在淘宝上查价格从2元到数百元,选那种啊?

网友:
这种便宜东西就不用折腾了,直接买新的能飞的吧,

网友: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送你一个电池,正好配这个蜻蜓,以前改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