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发热问题

楼主(2018-04-28):
前段时间700l装了k8,后来发现通电几分钟后k8外壳摸上去有点暖暖的感觉,不知道里面的电路板有多热,我刚开始是用电调bec还是后面改成2s直驱都是通电几分钟就有热量了,接收机回传的电压在8v左右,现在飞了几电没什么问题,就怕这是个不正常现象不知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我想问下用k8的模友用高压有没有我同样的情况,如果不正常我就咬着牙入VBAR放心点

网友A:
电子产品运行不会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产品运行不会烫吗?

陀螺仪不应该有吧

网友:
反正我的有点温温的

网友B:
个人建议,既然都上700了,K8跟V8的差价大概是500块,700炸一下得2000左右才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既然都上700了,K8跟V8的差价大概是500块,700炸一下得2000左右才能修复。

怎么算差价500的,我看mini vbar要一千多

网友:
k8和v8差价至少也得1500多吧

网友:
哈哈,说的v8就比k8靠谱很多一样

网友C:
K8属于稳定产品了。我感觉最好用别的飞机拆过来的。另外我问下,楼主你的470,油门摇杆推倒什么位置能飞起来?怎么我推到中间向上一格了,都没飞起来,推中间向上一格半样子,才能飞起起来。定速70油门,螺距12度。这正常吗

楼主:
这个看中位点的0螺距调的好不好了,我飞的时候也没特别留意到低几多,手感上觉得也是一格或一格多,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属于稳定产品了。我感觉最好用别的飞机拆过来的。另外我问下,楼主你的470,油门摇杆推倒什么位置能飞起 ...

我就想问你的k8会不会也有暖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想问你的k8会不会也有暖暖的

不会啊

网友D:
mb不用傻,非要挂闲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K8属于稳定产品了。我感觉最好用别的飞机拆过来的。另外我问下,楼主你的470,油门摇杆推倒什么位置能飞起 ...

正常
1格的螺距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mb不用傻,非要挂闲鱼出

MB不好用,我宁愿用k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啊

我怕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怕

买v 8

网友:
没注意过K8,用过EBAR,夏天飞几电,陀螺仪明显升温,飞行时无异样,陀螺仪一点点升温应该属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算差价500的,我看mini vbar要一千多

K8大概100块,二手迷你vbar pro版的600块,600-100=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大概100块,二手迷你vbar pro版的600块,600-100=500

找不到二手

网友:
我飞没注意过K8温升,明天飞了看看。

网友C:
楼主,你多久学会倒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多久学会倒飞呀?

一个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月

那么快?你是按什么步骤练习的?每周多少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快?你是按什么步骤练习的?每周多少起落

模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拟器

我先正面4面悬停,再长方形航线。然后就直接对头倒飞,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正面4面悬停,再长方形航线。然后就直接对头倒飞,行不行?

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了

哥一共炸机多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一共炸机多少次?

几十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十次吧

什么动作炸的多?我正面悬停就炸了1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动作炸的多?我正面悬停就炸了13次.....

刚开始练翻的时候炸的多,后面就基本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练翻的时候炸的多,后面就基本没有了

模拟器很好翻,,,真机不知道为啥 不是那么好翻 我之前首翻计划翻180度再翻回来 结果翻了720度 吓死(不会倒飞就去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很好翻,,,真机不知道为啥 不是那么好翻 我之前首翻计划翻180度再翻回来 结果翻了720度 吓死(不 ...

真机有多不好翻啊?吓得我都不敢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机有多不好翻啊?吓得我都不敢翻了

?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好不好翻 看视频吧 翻的那一刹那压力是很大的

网友:
都热  放心用吧     我450飞完 冬天时候  那个 K8外面的 壳子都有点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动作炸的多?我正面悬停就炸了13次.....

悬停没炸过

网友C:
你觉得倒飞对头悬停难不难。。。。我的最大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很好翻,,,真机不知道为啥 不是那么好翻 我之前首翻计划翻180度再翻回来 结果翻了720度 吓死(不 ...

我是用点舵练的,试探着角度翻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倒飞对头悬停难不难。。。。我的最大目标。。。

最好所有动作都先在模拟器练出方向感,再到直机练手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点舵练的,试探着角度翻比较好

祝我早日会倒飞对头悬停,,,,感觉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我早日会倒飞对头悬停,,,,感觉好难

炸炸就自然会了

网友:
我要把AB模块买了,要炸了就救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