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奇955 2.4g 怎么对码

楼主(2018-04-28):
买了个二手环奇955,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怎么对码,在线急等。明天好拿去给孩子玩。

网友A:
什么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啊!

2.4g的枪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g的枪控

不是一个牌子的2.4g也连不了啊!

楼主:
不是一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牌子的2.4g也连不了啊!

不是一个牌子?你怎么能这么说?

网友A:
没看图片!这个应该是一套的啊!不用对拼插电就可以了的啊!

网友:
一般对拼就是插对拼线按住对拼健开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图片!这个应该是一套的啊!不用对拼插电就可以了的啊!

那看来是有问题了?发射机开了闪红灯,滴滴响。船插上电,没啥反应。

网友:
我也有 955   无需对频~~~通电就行了~~~

网友:
你先把遥控器通电然后再按船的电实验下 这船有时犯病对不上频

网友B:
955原装默认是72的控,不改装对频对到世界末日也对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