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求教。

楼主(2018-04-28):
伟力120十字盘是平的。左右不偏,就是往前飘是怎么回事啊。还有降落时收油门时接地会自旋是怎么了。原机控

网友A:
可以把十字盘稍微往后一点点,我的现在就向后倾一点,120是尾电机,收油门打转是正常的,建议降落停稳后再收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十字盘稍微往后一点点,我的现在就向后倾一点,120是尾电机,收油门打转是正常的,建议降落停稳后再 ...

嗯,谢谢,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试试

不客气,有问题可以再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有问题可以再提问

为什么普通模式悬停下来,一块电池,电机就很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普通模式悬停下来,一块电池,电机就很烫了。

因为夏天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普通模式悬停下来,一块电池,电机就很烫了。

正常的,我一块电池下来电机烫的都不敢碰(主电机尾电机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我一块电池下来电机烫的都不敢碰(主电机尾电机都这样)

普通悬停模式也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悬停模式也是这样吗?

嗯,小油门也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小油门也烫的。

您的倾斜盘轴承有虚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倾斜盘轴承有虚伪吗

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没有

嗯,我的感觉有虚位,缓加油门的时候快到中间的时候会猛抖一下

网友(2018-06-23):
120的十字盘买个塑胶的,切内盘固定环把内盘抽出来轴承和外盘相连,然后把内盘再插回去下次炸鸡直接把内盘抽出来,舵机这辈子是不可能扫的了,舵机臂都不用切炸出内盘摁回去就能接着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