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8-04-28):
为什么我用无刷电机做了个无动力主轴,20000转吧拿手上振动跟噪音都还行为什么一装到我的小雕机上就振动跟噪音变大了?

楼主:
电机壳是自己去朋友厂里自己改的本来是两头塑料的,中间传动轴也自己重做了的空载时比本原来更轻

楼主:
原来的电机闲鱼35块钱买的

网友:
光电机转是电机的噪音,装在机器上就很多方面了,传动的噪音,主轴的噪音等等

网友A:
我觉得是机架刚性不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机架刚性不好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

网友B:
直接淘宝的成品300W电主轴300块。
铝合金机架刚性不足,同样铝合金,你用整体铸造要比螺丝连接好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淘宝的成品300W电主轴300块。
铝合金机架刚性不足,同样铝合金,你用整体铸造要比螺丝连接好许多。

有无动力了,为啥不直接买个750w的二手伺服做动力呢?价格也是300左右

网友C:
高速动平衡不会,机架也会放大震动,就像你将喇叭的纸盘拆了,声音也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淘宝的成品300W电主轴300块。
铝合金机架刚性不足,同样铝合金,你用整体铸造要比螺丝连接好许多。

无动力主轴也是我自己做的,高转速时皮带受不了我试过同步带轮跟圆胶带,同步带噪音受不了圆胶带十几分钟就发热断掉(自己加热粘的那种)三角带没有这么短的、当时用795电机驱动的主轴也就2w转左右吧低速应该可以高速不行

楼主:
圆胶带时我还做了塔式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动平衡不会,机架也会放大震动,就像你将喇叭的纸盘拆了,声音也会小很多

不会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动平衡不会,机架也会放大震动,就像你将喇叭的纸盘拆了,声音也会小很多

我在想怎么做个消声器,现在我把主轴高度调整一下还能接受但我是开手机店的又是街面房影响我工作(主要还是修手机时听不到万用表检测时的滴滴声)跟来店里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