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伟力K120用14SG调机

楼主(2018-04-29):
请问下锁尾感度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吗

能,有帖子,我给你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帖子,我给你翻

感谢

网友B:
论坛有搜索功能,不妨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搜索功能,不妨自己动手。

感谢

网友C:
遥控起里面 有个 GYRO      N开头就是 3D  20-30之间       G开头就是 6G  5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起里面 有个 GYRO      N开头就是 3D  20-30之间       G开头就是 6G  50-100

我飞机尾巴锁不紧,软绵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机尾巴锁不紧,软绵绵的

锁不紧  试着一次 调两个或者 三个 数值慢慢试一下     有时候尾巴软  不光 是 感度的  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 就是  原厂的 尾桨   需要换大一号的    我身边的魔友就出现过这种尾桨导致尾巴软的   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搜XK120再来一发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