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2.8+M8N 罗盘校准问题

楼主(2018-04-29):
请问APM2.8+M8N 罗盘校准是不是要GPS连上星才可以校准?我老是校不了罗盘,我校罗盘的时候还没转几圈那些白点和校的时候出现的点都不见了,只看到那个十字架,请问是什么问题呢?先感谢了。。

网友A:
你校准的时候如如果插了gps和外置罗盘 你要选择一个校准 就是选择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使用外置罗盘呢就是要把gps旁边的短路帽把了,用内置罗盘呢就不要插外置罗盘 也不用把短路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校准的时候如如果插了gps和外置罗盘 你要选择一个校准 就是选择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使用外置罗盘呢就 ...

选了的外置的,那年跳线都没插的,都是空的,就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了的外置的,那年跳线都没插的,都是空的,就是不行。

重新刷个不一样的固件看看,你先刷一遍车的 在刷 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个不一样的固件看看,你先刷一遍车的 在刷 飞机的

好,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个不一样的固件看看,你先刷一遍车的 在刷 飞机的

还是不行,刚开始围着中心转,再转一下,好像白点全跑到下边了,只看到一个白点,再转就白点都看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刚开始围着中心转,再转一下,好像白点全跑到下边了,只看到一个白点,再转就白点都看不到了。 ...

额额额 你直接用外置罗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额额 你直接用外置罗盘看看

就是用外的不行,在表盘那里都是内置的转表盘就转,在校罗盘那里外置的能动,但就是校不了,白点一会全没了。

网友(2018-07-19):
楼主检查一下罗盘的连接线有没有差错。注意罗盘尽管是I2C接口,但需要插在GPS接口侧面的那个口。我就是这个问题,口插对了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