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问题

楼主(2018-04-29):
同样KV值,同样品牌,装同样规格螺旋桨的电机,2212和2206在重量,推力上有什么区别?是怎么进行判断的?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KV值代表(在电机额定电压范围内)每增加1V电压,电机“无负载”状态增加多少转速。记住是空载,也就是没装桨。

22代表电机转子直径(有些厂家也可能是定子),12代表转子磁钢长度。一般来说,直径相同,长度越长,扭力越大。

因此,2206,2208,2212三款为例,同样电压,同样KV值的话,空转转速相同,但是如果上了桨,2206掉转最厉害,因此拉力最小,严重有可能烧电机。

但是为啥小电机还有需求呢?很明显啊,小马拉小车,小电机轻啊^_^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值代表(在电机额定电压范围内)每增加1V电压,电机“无负载”状态增加多少转速。记住是空载,也就是没装 ...

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代表(在电机额定电压范围内)每增加1V电压,电机“无负载”状态增加多少转速。记住是空载,也就是没装 ...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值代表(在电机额定电压范围内)每增加1V电压,电机“无负载”状态增加多少转速。记住是空载,也就是没装 ...

学习了!

网友(2018-07-30):
引用 网友A:
KV值代表(在电机额定电压范围内)每增加1V电压,电机“无负载”状态增加多少转速。记住是空载,也就是没装 ...

用笔抄下来收藏了。

网友:
楼上的态度很好 干啥都要学习  实践  总结

网友(2018-10-19):
哦,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