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 电池放上面怎么样?

楼主(2018-04-29):
好像说
电池
放上面稳定性差 飞机6kg左右 电池重量占一半

网友A:
电池是最大的干扰源了,远离电子设备就行

网友B:
能放下就放下面

网友C:
放上面也是可以的 要看你的机架适不适合 还有配比

网友D:
哪里合适放哪里,不过我的都是放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