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微型差速器

楼主(2018-04-29):
准备做静改动,1/24比例,先做一个微型的差速器后桥

楼主:
   加工回来的外壳,很小,单独加工一个不便宜,一次做了几个。

1/24的很小,不好弄,做大比例的好做写

轮子就那么大
齿轮买不到现成的,只好用通用的齿轮改

差速器的原理很简单,就不提了

网友:
我也打算自己做个差速器 外罩     你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单价多少?

网友A:
话说这种齿轮做差速齿有点单薄啊,直接买24比例的金属差速齿轮的后桥多好,要不了10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齿轮做差速齿有点单薄啊,直接买24比例的金属差速齿轮的后桥多好,要不了100元

不到100 的金属差速后桥 给个链接 或者 关键字 呗

网友:
1:24 打印后桥

网友:
3D打印的吗

网友(2018-08-05):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齿轮做差速齿有点单薄啊,直接买24比例的金属差速齿轮的后桥多好,要不了100元

自己动手有乐趣,坏了再做

网友(2018-12-20):
金属的就好了

网友(2020-10-16):
引用 网友B:
不到100 的金属差速后桥 给个链接 或者 关键字 呗

奥兰多tb店里有,差速器一个80元,不带罩子,罩子可以买塑料配件,合起来估计100差不多。我一直想用这些做个不带悬挂的小车子,没时间做。

网友:
24比例差速器很少,用卡车的差速器太大,用奥兰多的又太小

网友C(2020-12-19):
就两个齿轮 做差速器?  骗自己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两个齿轮 做差速器?  骗自己吧

差速器的原理很简单的,没想的这么复杂。再者,作者是静改动的,本来对强度要求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差速器的原理很简单的,没想的这么复杂。再者,作者是静改动的,本来对强度要求不高。

玩具对强度没要求是另一回事, 但仅两个齿轮是实现不了的
如果你认为靠两个齿轮可以  画个示意图说明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玩具对强度没要求是另一回事, 但仅两个齿轮是实现不了的
如果你认为靠两个齿轮可以  画个示意图说 ...

认真看,是五颗齿轮。2个小冠齿,2个小直齿,1个大冠齿。
2个小冠齿对扣,中间夹两个直齿。大冠齿作为差速器的动力输入齿。不知道作者是不是这样打算的,但是这种是肯定可以有差速效果的,只是本来塑料齿强度有问题,再者中间用直齿不会太顺畅。

不过这样的话,本身做静改动没得问题,因为静改动就强调动起来,怎么动,动的好不好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认真看,是五颗齿轮。2个小冠齿,2个小直齿,1个大冠齿。
2个小冠齿对扣,中间夹两个直齿。大冠齿作为差 ...

如果用到了5个齿轮  那是有可能构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