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T8FB遥控与接收机连接不上

楼主(2018-04-29):
我今天飞机摔了一下就连接不上了,那个大神知道怎么弄吗?谢谢了

网友A:
接收机晶振,换掉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晶振,换掉试下。

能加QQ好友吗,帮帮忙我的是2587907342
谢谢了

网友(2018-10-12):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您可以先检查一下接收机的供电线是否有松动
并且重新对码试一下。
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和我们的售后人员取得联络。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36
QQ:2850416977 2850416973

网友B(2018-11-30):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您可以先检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并且是否因为摔落而接触不良,并且重新对码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您可以先检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乐迪大佬,你好,我对频问题解决了,就是为啥我新款的乐迪T8FB搭配R8FM接收机距离只有100到200m
请问是我的有问题还是本来就只有这个距离

网友:
您好
您可以先检查一下接收机天线是否有破损,
特别是天线尾部的馈线,如果馈线有折断
也会影戏信号传输的。
天线的安装上建议远离电流计及机架金属部位等。

如果天线无破损,安装也得当,您可以地面拉距测试下
遥控距离大概有多远。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可以根据官网的联系方式咨询售后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