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请教一个 发射机对多个接收机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8-04-29):
这么一个应用,请教各位dx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比如说有1辆翻斗车和1辆挖土机,在操作翻斗车时候不控制挖土机,或者在控制挖土机时候不控制翻斗车,这两个车子在任意时刻只会控制一个,有没有办法能够只通过设置发射机上面的东西选择对那个车子控制?
现在是用一个发射对2个接收,换车子时候,都得重新开电配对,太麻烦了,有没有办法不通过开电配对,就能选择控制哪个接收机的。
不要建议说1个车子一个发射机的,现在有的发射机已经够多了。

网友A:
什么控啊?现在的控都是可以切换模型的啊

楼主:
就是普通的枪控或者板控,都是需要接收发射同时关机重启才能对上码的,有没有不需要开关接收机就可以切换接收机的控?

网友B:
在发射机换模型不成?

网友C:
要用能在发射机上储存模型数据,还要对每个接收机独立设置ID码的摇控器,比如华科尔的DEVO一10。

网友D:
目前在用 9xr pro opentx 加四合一高频头 能实现一个发射 2台飞机同时天上飞 直接切换模型来控制 不需要关控

网友E:
枪控GT3B和板控天九1024控我都试过直接对好频需要哪个开哪个哪个开就能直接控制如果两个同时开那就同时控制不用再对频,也就是一个发射机对多个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