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冲浪者右倾

楼主(2018-04-29):
天捷力冲浪者右倾,现在天九副翼微调到-400,好很多,是不是反扭还是电机角度要微调?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从机头方向仔细观察两边机翼有没有微小的不对称?

机翼一点微小的扭曲,就有很大影响。

网友:
这机练出手的自然反应就可以换机型啦~

网友A:
为啥要用加高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加高座?

摩友说加高座上大桨,改了回不去了,这个练习完准备上塞斯纳,那个小摩友建议改双发

网友:
很正常。不要在意舵面在哪个地方。能调平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友说加高座上大桨,改了回不去了,这个练习完准备上塞斯纳,那个小摩友建议改双发

塞斯纳比较噩梦

网友B:
你这鸡尾断过?没接好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鸡尾断过?没接好的原因吧

断过,直接插了一节碳素鱼竿加强,可能是不直了,发照片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鸡尾断过?没接好的原因吧

尾巴断过两次,接的都有点歪,后来去渔具店找了一节碳素鱼竿,**花

楼主:
引用 楼主:
尾巴断过两次,接的都有点歪,后来去渔具店找了一节碳素鱼竿,**花

要拆下来重新接吗?

网友:
以前没炸飞起来不偏就不是推力线问题,应该是机翼或尾翼扭曲了

网友:
飞机变形了,修正机身试试。

网友C:
换一个飞机,或者将机身换成粗一点的碳杆。现在的外观已经非常难看,肯定也不好飞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飞机,或者将机身换成粗一点的碳杆。现在的外观已经非常难看,肯定也不好飞地。

好的,非常感谢,再来一架冲浪者,自己装机,加强。

网友:
飞机跑偏原因太多了,机翼变形、蝠翼角度、方向舵角度、翼尖形变、电机安装角度、机身形变、重心位置……要尽力修旧如新。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飞行中修正。

楼主:
受教了,飞行调整的还可以,稍微右倾一点,不太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