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450d03从六轴切换至三轴

楼主(2018-04-29):
今天阳光明媚,拖家带口驱车30公里到郊区爽飞一下450,模拟器断断续续练了两年,目前八字航线和对头刷锅初见成效。

今天想实践一下真机效果,但到了飞场后蒙圈了,这六轴450飞的好不自在,和模拟器的三轴手感差太多。这样飞太没信心。最后居然只敢玩对尾悬停和前后航线……太浪费这大好飞场了……

问一下魔友有谁用过这款飞机,能将他设置回3轴模式吗?

网友A:
同楼上换陀螺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换陀螺仪吧。

现在的接收和陀螺是一体的,这样的话,我目前是华科尔Devo10的控,用哪种接收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接收和陀螺是一体的,这样的话,我目前是华科尔Devo10的控,用哪种接收机呢?

RX602以上或者sbus都可以。

网友B:
那套螺丝刀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602以上或者sbus都可以。

好嘞,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套螺丝刀好用吗

还不错,手柄有借力杆,用起来舒服

网友C:
接收器有3個旋紐可調手感成3軸,進一步換k8,E's09MD舵机,銀燕尾舵,飛越fbl,皮帶大齒全部啱用價錢平,網上找资料改机,我的第一部都是v4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器有3個旋紐可調手感成3軸,進一步換k8,E's09MD舵机,銀燕尾舵,飛越fbl,皮帶大齒全部啱用價錢平,網上 ...

多谢指导,请问接收器选哪款更稳定?另外主旋翼头可替换成其他品牌金属的吗?

网友C:
先调你本机的接收器旋紐,已足夠練習,不勞神傷財,其他部件可用飛越450FBL翼頭大桨大齒横軸主軸皮带好盈電調,淘x有售, 如要换接收器,可用同厰  rx 702,802,1002,但要加陀螺,過程有些複雜,设有充足資料及步骤, 不建議,否則改不成變壞机.多抓文多增加直机知識後改机為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调你本机的接收器旋紐,已足夠練習,不勞神傷財,其他部件可用飛越450FBL翼頭大桨大齒横軸主軸皮带好盈電調 ...

了解了,多谢兄台分享

网友:
3轴跟6轴区别就是感度不同

网友:
模拟器和真机配合练习才好,一直练模拟器总是不行的。

网友:
还是通过调节原厂接收机上三个感度数值实现3轴飞行最方便。

网友:
v450和飞越的东西不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