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穿越机抖动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29):
    装了一台4S动力的130穿越机,每次到60%油门画面会抖动。查看黑匣子为pitch轴50hz有抖动,如图

    新电机排除电机震动,先后尝试过陀螺仪陷波、D-Term陷波滤波、减小P值均收效甚微。求教见多识广的大佬解惑。
    感激不尽。

楼主:
难道是机架共振?

网友A:
新电机不能排除电机震动。。。大把的小电机出厂就没有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机不能排除电机震动。。。大把的小电机出厂就没有动平衡

银燕1306,大力3045桨,几乎没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1306,大力3045桨,几乎没震动。

再给你一招,摄像头固定要非常牢固,如果用支架的话两边塞上硬海绵。。。确定摄像头镜头镜片没有松动。。你这个配置电机和桨确实都排除了。。。在摄像头固定上仔细排查吧

网友A:
总之,一定要让摄像头和机架“融为一体”,不能让摄像头自己还有机会产生振动。。。我也不知道这个描述是不是能听得懂。
总之你的电机和桨确实都没毛病。4S也没毛病,你这个配置我装过一台。。你可以发你飞机摄像头部位的照片我帮你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一定要让摄像头和机架“融为一体”,不能让摄像头自己还有机会产生振动。。。我也不知道这个描述是不 ...

我用的雨燕mini2,固定得非常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雨燕mini2,固定得非常紧。

就是支架问题。这种随机的铝合金支架你在拧紧都没用。但是你两边没有侧板无法加海绵。自己想办法吧摄像头和机架固定死吧。。。我也是用这个随机支架固定的微雨,也是镜头抖到死,好在我两边能塞硬海绵。。立马见效

网友B:
很明显是减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减震问题

陀螺仪陷波滤波无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陀螺仪陷波滤波无效啊

你觉得软件滤波器就能滤除所有噪音么?
前提是你飞机动平衡很好 飞控减震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软件滤波器就能滤除所有噪音么?
前提是你飞机动平衡很好 飞控减震很好

好吧,我试试加减震垫。还是不行就只能换机架了。

网友C:
用手晃动一下镜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晃动一下镜头。试试

试过换摄像头,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换摄像头,一样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扭得的镜头是不是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扭得的镜头是不是逛

不会晃,我已经习惯大油门抖动了。

网友D:
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最后,也解决了。机架上挂电池的换成下挂电池机架,3叶桨换成2页脚。

网友:
怎么用黑盒看低通滤波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最后,也解决了。机架上挂电池的换成下挂电池机架,3叶桨换成2页脚。

说白了就是换机架最有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