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萌新第一次装470电直, 进度缓慢, 有不少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29):
第一次装“大”机。  今天五一小长假第一天的进度。

拆开横轴

亚拓的横轴螺丝好多油, 赶紧擦赶紧

主旋翼头搞好了

终于把机身搞好了

相位臂我先拆下来了, 发现锁紧后中联拆不下来,准备用十字盘调平器调平后再上胶装上。

明天继续。
2018-05-04更新, 机械部分基本装好了。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 旋翼浆夹锁紧旋翼的螺丝要不要上胶?  我看外面好像有一部分塑料。 (多谢大家解答,懂了,自紧螺丝不用上胶,但是要勤更换)

2. 主旋翼锁定的紧度有什么标准么?  我看到过一种说法, 紧度是旋翼拉直后, 侧放旋翼刚好不下落, 并且如果用力向下甩能把旋翼甩下去为好, 不知对不对? (懂了,谢谢大家解答)
3. 我发现原装ESC如果BEC线朝前安装,  BEC线长度会不够(连接不到MB陀螺仪), 我看视频教程有一种分配线(下面是视频教程截图), 请教大家这种线正式的叫法叫什么名字?  能不能用普通舵机延长线? (试了下舵机延长线,可用)

4. 今天(2018-05-01)开始装尾巴, 组装完发现尾变距的滑套和尾轴有一点点干涉, 请问大家这个应该如何处理? 找到一个相关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226 亲自试了下, 转起来以后, 尾控制就很顺滑了。
全部组装完毕。

2018.05.09 完成了首飞, 风大, 飞得一跳一跳的, 不过算是一次首飞成功。
离家很近的临时飞场, 希望此路长期不通。。。

一次首飞成功, 飞机完好带回家~

渣技术的首飞视频~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带塑料的自紧螺母不用上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塑料的自紧螺母不用上胶

懂了,  多谢指点~

网友B:
所有自锁的都不用上胶但是用一次最好换掉因为用了几次自锁的塑胶就会失效
容易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自锁的都不用上胶但是用一次最好换掉因为用了几次自锁的塑胶就会失效
容易滑丝

好的, 懂了~

网友C:
看见这一溜亚拓螺丝刀莫名喜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这一溜亚拓螺丝刀莫名喜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请教,亚托的螺丝刀是不是不太好? 哈哈

网友D:
亚拓螺丝刀相当好用,我买两套了,在机场随身带被没收一套,把油擦干净干嘛,润滑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亚托的螺丝刀是不是不太好? 哈哈

我猜人家想说
他的昨天是你的今天
他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
猜的不代表人家想法
顺便说一下, 我也有一套黑把手的ALIGN螺丝刀... ...
一路走来, 永远都不会忘... ...

网友E:
欢迎入魔~! 估计楼上是会心一笑,亚托内六角工具组是每一位入魔者的标配嘛,我入魔的时候也买了一套

楼主准备的很充分,还买了新款的横轴扳手,另一端是用来调节连杆的吗

而且看出来楼主很认真做了很多功课才开始装的,用词都很专业

关于主旋翼桨夹的紧固程度,你看到的说法很不错呢。不能太紧,太紧会导致大桨甩不直,造成两桨升力不同、还会引发震动。但是又不能太松,太松可能有几率在低转速时变化的大螺距的动作下,大桨突然迎风面阻力变大而向后折,后折加上大螺距就很容易砍到尾管造成比较严重的问题。

祝你入魔玩的开心,一切顺利! 接下来好好享受装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螺丝刀相当好用,我买两套了,在机场随身带被没收一套,把油擦干净干嘛,润滑用的

是我表达不准确, 我把横轴螺丝孔的油擦掉了, 怕影响螺丝胶效果。 横轴我后面上了油的。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欢迎入魔~! 估计楼上是会心一笑,亚托内六角工具组是每一位入魔者的标配嘛,我入魔的时候也买了一套{:1_7 ...

多谢指点。 那个横轴扳手介绍好像可以调节球头连杆,我试了一下,好像是可以。

网友:
同新手!一起加油

网友F:
这个型号横轴是防射设计的。螺丝出不来。会顶到大将。那个位置我点了点螺丝椒

网友G:
楼主 我们一起入SAB 500S吧

网友:
我只想知道评论的亚拓螺丝刀是什么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型号横轴是防射设计的。螺丝出不来。会顶到大将。那个位置我点了点螺丝椒

懂了, 原来如此, 看来我胶稍微多了点, 以后我会注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们一起入SAB 500S吧

SAB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机身就把固定马达的螺丝上胶,高速旋转部位上胶  其他不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