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飞行姿态的问题

楼主(2018-04-30):
飞机侧飞(90度)会不会掉高度,不知道这两种对吗?
1:左侧飞拉方向右舵补一点高度
2:或者是改平上升补一点高度

网友A:
侧飞可以把方向舵看成正平飞时的升降舵,就算是固定翼3d机部分机型大油门暴力飞可能不用补舵,一般情况下都需要补舵。话又说回来,飞机在改变任何飞行姿态都是靠飞手根据当时情况凭自己所掌握的操控水平达到想要的结果,而不局限某些所谓的必须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飞可以把方向舵看成正平飞时的升降舵,就算是固定翼3d机部分机型大油门暴力飞可能不用补舵,一般情况下都 ...

我看戴氏航模书,上面说转弯一般是靠副翼,那方向舵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这个得看机型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戴氏航模书,上面说转弯一般是靠副翼,那方向舵用来做什么的?

3d飞行很多时候都要用到方向舵。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方向舵多用在对准跑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戴氏航模书,上面说转弯一般是靠副翼,那方向舵用来做什么的?

都可以转弯,不过副翼转弯来的更直接,方向舵要慢很多,降落的时候用方向舵微调方向。

网友:
都对,只是对不同机型、不同配置(舵面积、最大舵量、动力水平等)、不同主观精度需求而言,必要的补偿程度不尽相同,比如有的上单翼机型,在三个中间姿态用方向舵补偿时才能飞出更标准的横滚来,但有的机型即使不作补偿动作也挺标准的。需不需要您得自己尝试。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戴氏航模书,上面说转弯一般是靠副翼,那方向舵用来做什么的?

副翼转弯简单,压一下副翼就好了,甚至可以不拉杆。尾舵转弯需要拉杆还需要反方向压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戴氏航模书,上面说转弯一般是靠副翼,那方向舵用来做什么的?

1.打副翼的时候飞机可能会因为两侧阻力不同发生偏航,用来修正的。2.转弯的时候机头跟不过来(垂尾小了),加快转弯消除侧滑用的。3.失速大迎角动作,副翼没用了,靠方向舵转弯(b站搜f4战斗机飞行教程)。4.上反很大的飞机,可以用来代替副翼控制滚转。5.侧面积很大的飞机,用来侧飞的时候当升降舵用。6.地面,水面的时候转弯用。7.改出尾旋用。8.低速的时候猛打方向舵可以快速炸机

网友:
按着 1那么做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