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了一架f450 但是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楼主(2018-04-30):
推油门,总是前面的先起来。如果继续推的话,直接往后翻。求大佬帮忙!!!

网友A:
桨和电机顺序好好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和电机顺序好好检查下

APM2.8飞控,浆跟电机都调好了。什么都检查了一遍,就是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B:
怀疑你桨装反了

网友C:
查一下你摇控器上的通道。固定翼模式,关掉所有混控。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你摇控器上的通道。固定翼模式,关掉所有混控。

富斯i6怎么调?

楼主: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桨装反了

自紧浆没有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斯i6怎么调?

只用过天地飞,华科尔,futaba。没用过富斯的。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问题很笼统都不说清楚配置不知道怎么分析,一般APM的话是PID没调好的居多 我第一次组H4也是这种情况后来旋钮调P 之后就能起来了。还有就是震动太大 千万不要没有席梦思

网友:
不会是模式问题吧...0.0...

网友:
一步步检查,很多地方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陀螺仪好的吗

网友:
估计是遥控器混控问题

网友(2018-06-21):
可能是桨装反了,我试过一次,油门推到顶都不动。

网友:
AMP还是要慢慢调教的,刚刚入手了,还没有安装完毕的。

网友:
首先查是不是浆的通道对不对,其次是校准电机

网友(2018-12-18):
我的看法倾向于14楼

网友:
楼主,过去十几天啦,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我也自己搞了个F450飞不起来,一给油就翻,在吃灰中。

网友D:
有推荐的这方面的书籍吗?

网友E:
桨反了吧

网友(2019-03-25):
APM的话应该还是参数和飞行模式的问题,我的开始也是这样,检查一下接收机和飞控通道线的连接,飞行模式通道一定要设置好!打到自稳模式起飞!

网友F:
若是桨和电机顺序正确,那应该是设置问题,我用的CC3D就遇到过,是水平校准问题,

网友G:
遥控没设置好 校准一下 油门反相试试

网友H:
我的 大疆NAZA飞控 ,地二次飞行 就飞跑了 郁闷

网友H:
不平衡一般是 水平调节的时候没调节好,还有就是桨叶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