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战士模拟器和18SZ怎么连~~~~请问

楼主(2018-04-30):
有个黄金战士的 模拟器
用18SZ的控和方口转接线连接黄金战士模拟器
凤凰提示找不到遥控器
请问, 哪里不对, FUTABA的控还要另配专用模拟器么?

网友A:
黄金战士的那个小开关拨到凤凰那一档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金战士的那个小开关拨到凤凰那一档上了吗?

拨到了,电脑提示检测到模拟器了,就凤皇里检测不到遥控器

网友A:
那个在18sz里面 linkage menu里面trainer  那就看看 是不是student 如果不是改一下

网友B:
18sz要把控的教练模式设置为学生模式~~才可以连模拟器~具体为 link menu 里面的trainer

网友C:
模拟器加密狗可能坏了,这东西我都坏了4个了。就是这个症状不认。也是莫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在18sz里面 linkage menu里面trainer  那就看看 是不是student 如果不是改一下

谢谢指导, 果然问题出在这里.
说明书里只说了教练模式, 没有提及模拟器方面.
现在改成 STUDENT ACT 模式后, 凤凰里能识别出来了.
以前一直都是用SM2000练手呢
最近收拾旧东西时找出来一个当初刚入魔时买的黄金战士, 一直都没时间看它
接上18SZ后, 发现手感和SM2000真不是一个档次啊\
SM2000 当初入魔时200元买的, 一直撸了1年多了.
感觉是不是还得拿SM2000练手,那样会提升自己的操作灵敏, 可否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sz要把控的教练模式设置为学生模式~~才可以连模拟器~具体为 link menu 里面的trainer

找到了, 问题解决了,谢谢了
看来大家和我一样都不喜欢更新成中文
喜欢纯英文版的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加密狗可能坏了,这东西我都坏了4个了。就是这个症状不认。也是莫名

我比较幸运, 我的没坏
建议你也找找原因, 不一定4个都坏, 可能哪里设置上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果然问题出在这里.
说明书里只说了教练模式, 没有提及模拟器方面.
现在改成 STUDENT ACT 模 ...

模拟器能稳定做出来动作 就得拿真机练了 起码还得一阵子才能真机稳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能稳定做出来动作 就得拿真机练了 起码还得一阵子才能真机稳定下来

嗯, 说的是啊, 这个东西没有捷径, 只能苦练.
但是感觉永远都练不到家, 技术永无止境啊
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还有一点, 飞模拟器切到 ACT  STUDENT模式, 飞真机又得切回OFF  TEACHER 模式啊, 是这样要来回切换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说的是啊, 这个东西没有捷径, 只能苦练.
但是感觉永远都练不到家, 技术永无止境啊
只有更好, 没有 ...

其实不用的 你新建一个模型 专门用来模拟器就好 就跟平时切换一个飞机一样

网友(2019-05-02):
谢谢那个告诉我开学生模式的兄弟,另外直升机设置里面咋没有螺距啥的,设置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