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舱堵头有裂纹怎么办?

楼主(2018-04-30):
有裂纹有事吗,我堵头亚克力的,求解答

网友:
用玻璃胶密封胶填一下吧好歹把开裂的部分堵住,以保万全,如果是强迫症患者的话,就换掉它。

网友:
直接换了,还想什么呢

网友(2018-06-07):
买一小瓶光固化的胶,在裂缝那侧点上,然后贴一张硬塑料片,这边用真空泵或者吸尘器吸一会,就把那个胶水压进开裂的缝隙里了,实在不明白的话,你就参考下汽车挡风玻璃裂痕修复吧,胶水几块钱到十几块一瓶,注意避光开封能用大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