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P40选个无刷电机

楼主(2018-04-30):
小轻木机
Wingspan: 33.8 inchees
Wing Area: 206 sq in
Flying Weight: 1.0 lbs
Fuselage Length: 29in
Motor Required: 400 motor
Radio required: 4 channels. 3 servos

要请教的是 Motor Required: 400 motor  <--- 这个是有刷电机对吗?如果是换成无刷电机,应该用哪款电机呢?螺旋桨又需要多少寸的呢?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建议2212,甚至2208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2212,甚至2208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回复,多少KV比较适合呢?
飞机小,最好不要飞太快,不然很难控制

楼主:
还有哪位大大知道可以帮忙吗?

网友B:
2212 kv1400  8寸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 kv1400  8寸桨足够了

谢谢你的回复。
我现在手上有朗宇2216 KV1250 请问可以用吗?桨 8x4?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现在手上有朗宇2216 KV1250 请问可以用吗?桨 8x4?

也可以啊。稍微有点动力不足。不过也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啊。稍微有点动力不足。不过也可以飞

电机大了反而动力不足?是因为KV不够快吗?
我还有一个2212 kv2450,会比较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大了反而动力不足?是因为KV不够快吗?
我还有一个2212 kv2450,会比较好吗?

用2216电机太重了。你这个用2208足亦,1400KV的配8吋桨,电池3S1500毫安时的差不多了。如果带收放起落架的就至少2212电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216电机太重了。你这个用2208足亦,1400KV的配8吋桨,电池3S1500毫安时的差不多了。如果带收放起落架 ...

xxd2208吗? 我手上还是几个小电机,不知道适合吗?
郎宇2212 kv2450, 全球2832 kv
1030,AXI 2217/20 840,  翼斧2206 kv1500, 1905kv2400
还有一个杂牌2825kv1950.

难道我又要买多一个2208?

网友:
引用 楼主:
xxd2208吗? 我手上还是几个小电机,不知道适合吗?
郎宇2212 kv2450, 全球2832 kv1030,AXI 2217/20 84 ...

个人觉得2206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如果你的飞机总重小就可以,譬如电池用小的,不带起落架等。再有就是重心能配平,电装小了就怕重心偏后,否则只能用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飞机总重小就可以,譬如电池用小的,不带起落架等。再有就是重心能配平,电装小了就怕重心偏后,否 ...

飞机+1300mah电池的重量是700gm,好像有点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1300mah电池的重量是700gm,好像有点重。

700g的飞机至少要用2212。  你那个2216 kv1250要配9寸桨。 个人感觉还是装2216飞起来爽。但是你要慢。那就装221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g的飞机至少要用2212。  你那个2216 kv1250要配9寸桨。 个人感觉还是装2216飞起来爽。但是你要慢。那 ...

哈哈!因为我之前用杂牌2825kv1950+6x4桨,飞机贼快,降落时炸了,所以想飞慢点比较好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因为我之前用杂牌2825kv1950+6x4桨,飞机贼快,降落时炸了,所以想飞慢点比较好控制。

桨小 阻力也小 意味着飞机会快一些  翼展90的机器用8-9寸桨比较协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机+1300mah电池的重量是700gm,好像有点重。

那么2206就不行用2212配好了最大拉力约900克,应该很爽了。(除了吊机)

网友:
860mm翼展,还是轻木机,起飞重量达到700g了,分量有点足啊! 按我自己的经验,如860mm的epp材质泡沫改(不带起落架,配1000mah 3s电池,2204电机,上三叶穿越桨),起飞重量约350g,其实还能再减重的(前缘襟翼可舍弃)。轻木机是不是再轻点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小 阻力也小 意味着飞机会快一些  翼展90的机器用8-9寸桨比较协调

没办法,kv太高了,所以只能用6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2206就不行用2212配好了最大拉力约900克,应该很爽了。(除了吊机)

可是我2212的kv是2450的,会不会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