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造船,自己设计,自己动手,望各位大佬们给点意见,多多指教

楼主(2018-04-30):
多用工程船,简单折线船型,全长80厘米,垂线长70厘米,比例1:40,用3mm的pvc做龙骨和肋骨,机器切割,纯属新手,希望各位多多包涵和指正,目前以开工,先发几张渲染图,晚上再补上其他的图

楼主:
切割板件

楼主:
先弄好了个船架

楼主:
切好的板件,随便把龙骨给好,因为要保留蒙皮的线,所以分开切割

网友A:
楼主加油,我也准备做船了。已经关注了,来学经验的

楼主:
组合骨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我也准备做船了。已经关注了,来学经验的

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B:
高手在民间

网友C:
会不会重了一点

楼主:
简单折线船型,外板可以直接展开,不用买桐木条来一根一根的蒙皮,到时要把接触位置稍微倒霉一下,先用夹子固定一下,位置对好之后再上胶水,胶水用的是这种板的专用胶水,不会粘到手,就是味道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在民间

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重了一点

不会啊,这种板密度不大

网友D:
精美,連船架也十分精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美,連船架也十分精美。

这个船架只是制作的时候用,大一点,稳定一点,后面还要重新做一个展示架

楼主:
继续梦皮,这种就是简单和方便,一会就梦好,不过板架一定要提前用ab胶或者树脂提前固定好,而且好牢固,不然夹子夹不稳,外板和板架贴合不好,架子用量也要比较多。我一般都是先用夹子固定好,看一下时候完全贴合和是否留够地方给后面,不行的先调整,完全合适之后再涂胶水。

网友E:
PVC板材和椴木板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PVC板材和椴木板哪个好?

做板架椴木板好点,做外板的就pvc,因为我觉得pvc相对较软

楼主:
“蒙皮”完成,几块外板而已,不过需要固定好。很容易就滑出来,接缝处要打磨一下,不过要注意尺寸,我船头处因为打磨过度。有一个缺口,只能用灰填了

网友:
好技术,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