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pl8使用外场电包的问题

楼主(2018-04-30):
6s的锂铁电包,19.5v电压,pl8保护不放电,会报警,下面有图片,说明书上有写电包最低保护电压的设定方法,(下方有说明书保护电压的图片)我设定了最小的10v,还是不行,我还听说有人用4s电包给pl8供电,我这6s电包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今天把家伙事都搬出来了,结果因为这充电器没飞成

网友A:
电源选择DC POWER  电包插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选择DC POWER  电包插BB响

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B:
一般可以设置最低输入电压啊,低于这个电压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可以设置最低输入电压啊,低于这个电压会报警

设置了不行

网友C(2022-06-08):
你好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

12v电源他默认10v保护,超过这个电压他当是24v输入,保护成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