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干扰问题

楼主(2018-04-30):
问一下群里老鸟 我的图传接在分电板上,推油门的时候图像干扰很大,满屏的水波纹,请问老鸟们怎么解决?是单独供电还是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
加一个滤波器比加一个电池轻

网友:
加滤波器

网友A:
是不是发射机离接收机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发射机离接收机太近了

到是离得挺近

网友A:
离远一点看看,我的是接收机在中间,发射机在上面隔了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远一点看看,我的是接收机在中间,发射机在上面隔了碳板

我的是发射机和接收在一块碳板上,一个在上面一个在反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发射机和接收在一块碳板上,一个在上面一个在反面

我的是一个在上面碳板面上一个在下面碳板面上,也就是接收机是贴在下面的碳板上一个是上面碳板,H4 68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一个在上面碳板面上一个在下面碳板面上,也就是接收机是贴在下面的碳板上一个是上面碳板,H4 680机 ...

咱俩一样啊

楼主(2019-03-04):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学习学习

加滤波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