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电调进角设置问题

楼主(2018-04-30):
电调:好赢100a  v3,电机:ga1500高速堵转。应该是进角设置问题,但不会设置。😊请教下

楼主:
谢谢你!是听声音吗?还是用设定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是听声音吗?还是用设定卡

听声音就可以了

网友:
进角是啥

网友(2018-09-16):
J K 3 D R C . C N  站点上FAQ处有篇关于进角的文章还可以值得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