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0e 用啥电装啊??

楼主(2018-05-01):
电机用双天ga800 4s 2200ma 35c电池, 多少kv合适啊??舵机想用高压,有推荐不??

网友:
850kv,舵机用gdw296或者deko1295,我用gdw的

网友:
电池建议用4S 2600 富力男爵都可以

GDW 296 和DEKO 1102我都有一套,个人觉得GDW不值这个价,50+起落后翼尖虚位上下能到0.5~1CM

所以推荐DEKO1102

网友A:
50a好盈v3,6s 1500电池,电机忘记了,舵机gdw,很舒服的一个配置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去采购

楼主:
目前,手上有套kst 215 v3,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2018-07-06):
引用 网友A:
50a好盈v3,6s 1500电池,电机忘记了,舵机gdw,很舒服的一个配置

请问30E 用好赢铂金60AV4配双天GA800 可以吗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手上有套kst 215 v3,不知道可以不?

我就是用的4个  kst 215   V3    再用个BEC 7V   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a好盈v3,6s 1500电池,电机忘记了,舵机gdw,很舒服的一个配置

请问6S电池用多少C的,有要求吗?35C或者7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