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720空心杯怎样解决飞一会就发烫?

楼主(2018-05-01):
    入模几年了,没咋弄小飞机,限于场地不好找,现在在家弄小飞机飞飞,唯一的缺陷就是小电机容易发热,发烫,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
买多几台机子轮流飞

网友:
我是减速组,还行吧。飞倆电就停会

网友:
很简单,歇一会

楼主:
呵呵,还是没有办法。。。。。。。

网友A:
上小无刷,就是1s推力比极品8520少三分之一左右,不过不容易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小无刷,就是1s推力比极品8520少三分之一左右,不过不容易发烫

可以试试,其实无刷电机我也觉得不容易发烫的。

网友:
还有一招,直升机常用,壳子上搞一些铜丝散热,弄成刺猬的样子。
其实吧,发热就发热呗,坏了换。通常都是飞机坏了电机还好的

网友:
换小桨。直径或螺距小一些就行

网友:
空心杯是容易发热,因为他是封闭型的,散热不好
无刷是开放式的,散热好很多

网友:
有刷电机都这样,随便一飞都很热,所以效率低,功率受限制

网友:
只要飞机足够轻,气动性能好,飞起来相对就会好些~  如果重量减不下来,上无刷也是调路~

楼主:
谢谢大家,我自己用减速组,现在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