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d又炸鸡 不是我的原因 是飞机找事

楼主(2018-05-01):
5.5上次炸鸡 是遥控设定4分钟报警 又继续浪了大约30秒到1分钟 也就简单翻翻 没有暴力 最后 动力不足 没翻过来炸。  这次遥控设定3分钟 第二电 才飞 1分多钟吧( 炸完回来看电压4v左右) 感觉动力又不足 翻过去给付螺距 没劲 但是 前几次翻的也还行  最后一次 拉不起来了   炸了 郁闷了 螺距调机正负12 应该没问题呀  还有我用的精灵模式  会不会是起飞标定的时间不够  帮忙看下 k8红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把你的配置报报一下,重点遥控器接收,动力配置。舵机。红点意思:副翼,升降的值在范围外

网友B:
就是副翼 升降信号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配置报报一下,重点遥控器接收,动力配置。舵机。红点意思:副翼,升降的值在范围外

kst725 v3 100a 蝎子4025  k8记录的这些 怎么看是什么时候的 不知道这些试试这次炸鸡记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配置报报一下,重点遥控器接收,动力配置。舵机。红点意思:副翼,升降的值在范围外

天地飞8 加 sbus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副翼 升降信号没有了

这样会影响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配置报报一下,重点遥控器接收,动力配置。舵机。红点意思:副翼,升降的值在范围外

电压设置的7.4

网友:
这个我试过很多次,电调返厂看看,我两台机子这个问题都是电调坏了

网友:
红色是炸鸡的时候出现的。

都5.5了,还飞精灵模式干嘛

问题多半在电调

网友C:
另外,k8中的日志是已最后一个自检通过算起,就是你最近一次上电的全部记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会影响什么呀

感觉 你一翻过去 接收机丢信号了 然后 就灭车 没法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 你一翻过去 接收机丢信号了 然后 就灭车 没法操作了

操作都可以呀 就是没劲 拉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k8中的日志是已最后一个自检通过算起,就是你最近一次上电的全部记录

自检通过是哪条 灰色那个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检通过是哪条 灰色那个是吗

calibration

网友D:
大家以后新款的500级飞机不要用好盈100AV3了 要命啊(问题已解决)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3562
看这个贴 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都可以呀 就是没劲 拉不起来

那就是保护了

网友E:
配置不和谐 导致出现故障 这是人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以后新款的500级飞机不要用好盈100AV3了 要命啊(问题已解决)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 ...

之前看这个贴了 电容我也加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不和谐 导致出现故障 这是人为的

那应该怎么配置呀

网友:
5.5飞4分钟?敢问大侠用的8000的电池吗?

网友F:
查查电调吧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换个电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查电调吧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换个电调就好了

恩 看看 返厂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