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改装-舵机篇

楼主(2018-05-01):
各位大神大姐大爷们 小弟刚入手单机120一架 ,发现原厂舵机太辣鸡 就按照网上讲的搞了套3018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发图了   就发个成品图  好吧3018我买个4个因为自己开始瞎倒腾  烧了个60大洋没了 改好效果不错  原厂舵机完全不能比的

楼主:
我发现很多人走线很乱  就把转接线自己弄短了   有魔友叫我直接焊接  我又想万一那天换02s了  还可以哈拆下来玩玩  就没动了

楼主:
第二注意的是主轴固定螺丝很长  需要截断三分之一  有的魔友反应这个舵机比原厂的大点  我就用原厂舵机固定的  方法是升降用的是120的桨夹螺丝加2个120的中联橡胶圈固定  副翼就直接用120桨夹螺丝固定就好了

楼主:
第三个就是舵机臂  因为比原厂的要大  所以拉杆上头带螺纹的需要截断三分之二  舵机臂用最里面的孔   注意的是副翼和螺距舵机臂要往后白掰下  不然副翼这个拉杆会磨升降的屁股

楼主:
有机会上视频  升级以后的好处  跟手  动作精准  无虚位  最主要及时切熄火耐炸的一逼!

楼主:
我这个方法原厂头罩可以直接装上 不需要改头罩孔位

网友A:
再改下旋翼头,用v120d02s的,横轴更耐炸

网友B:
你想多了,02s和xk120用的舵机刚好相反,所以,这个舵机没法用在02s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改下旋翼头,用v120d02s的,横轴更耐炸

谢大神  我会继续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支持支持

谢谢!

网友D:
这破飞机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破飞机死贵

总体可以  比鸭子150便宜太多了   主要主轴横轴炸机必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02s和xk120用的舵机刚好相反,所以,这个舵机没法用在02s上

那就没办法咯  那天有空改直焊

网友E(2018-07-04):
引用 楼主:
有机会上视频  升级以后的好处  跟手  动作精准  无虚位  最主要及时切熄火耐炸的一逼!

想问问,舵机是1个反向舵机,2个正向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02s和xk120用的舵机刚好相反,所以,这个舵机没法用在02s上

可以改向

网友F:
拉杆歪的,心理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问,舵机是1个反向舵机,2个正向舵机吗?

卖家给你搞好了  只需要改转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杆歪的,心理接受不了。

自己做一个拉杆  我都上450了   这个机子出了

网友:
这机炸鸡成本比450 还高吧 耐炸吗 450 修烦的一b 虽然配件不贵

楼主:
耐炸  基本就坏尾管   主轴横轴基本每炸就换不然都

网友G(2018-10-31):
我换这个舵机为什么起飞,飞机回前后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换这个舵机为什么起飞,飞机回前后抖动

矫正陀螺仪  这个舵机比原厂的大  拉杆啥的都截短了么  主轴横轴  都要检查  我飞120的时候最恨一天弯3横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矫正陀螺仪  这个舵机比原厂的大  拉杆啥的都截短了么  主轴横轴  都要检查  我飞120的时候最恨一天弯3横 ...

怎么校正

网友:
邻居收了一个v120d02s,
我就认识了这个神舵机.

网友H:
请问K1206G模式下锁尾往左偏是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K1206G模式下锁尾往左偏是为啥

我也是,往左前方偏,今天起飞秒后前面舵机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换这个舵机为什么起飞,飞机回前后抖动

我k120,刚换的原装舵机,悬停也是前后抖动,抖动的还挺厉害

网友I(2018-12-04):
原来的3个舵机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的3个舵机出吗

早送人了   抱歉了

网友J:
老哥,为何不用银燕9251,银燕好像只有正向,我是不是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哥,为何不用银燕9251,银燕好像只有正向,我是不是买错了……

这个舵机反应快   飞120不吃力  不过我的已经卖了   天冷懒得飞

网友K:
會否太重,影響續航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會否太重,影響續航

不会  很稳 悬停5分钟左右  3d技术不到位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没办法咯  那天有空改直焊

这个舵机有正向的,V120D02S买正向的来装就行啦。

网友:
看上去舒服多了

楼主:
早送人了  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