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eer tm25 音频输入问题

楼主(2018-05-01):
哪位知道foxeer tm25图传如何关闭自带的唛支持音频输入。有人说唛关不了,问题来了唛要占用音频通道就是音频输入没法使用,那又弄一个音频输入通道干什么呢?

网友:
关不了,有的摄像头上带咪头,四根线

网友A:
有背面的图吗?为啥我的两个tm25都没有自带咪?

网友B:
拆机,取下麦,从麦的原来端口输入音频即可。若是音频的输入电平过高就串入电阻衰减,过低就加入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取下麦,从麦的原来端口输入音频即可。若是音频的输入电平过高就串入电阻衰减,过低就加入放大电路。 ...

只想说foxeer纯粹属于脱了裤子打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背面的图吗?为啥我的两个tm25都没有自带咪?

新款才有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