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TT 02改甲壳虫

楼主(2018-05-01):
看了neverfind的甲壳虫心里痒痒,晚上剁手被老婆看见,于是,,,大家都懂的。
群里的模友开玩笑说这是曲线救国。

田宫组装还是简单的,螺丝都是一一对应,就不上过程了。

黄色不够了,没脸见人了注意前脸这块要装上车壳再喷漆,最后装灯。我是分别喷完再装结果太紧前脸的漆被蹭掉了,补漆还是有痕迹。
今天除了车壳还要改改,电装完下地跑了一圈。控是我玩飞机用的天8板控,电调是闲置的160a,2s或3s电池都可以。如果专业玩车的话还是去买个枪控吧。jx舵机第一次用三分钟不到就失灵了,换通道换接收机没反应换了个新舵机就好,问题出在舵机上。晚点跟淘宝老板商量看能不能补个差价换powerhd或者索性上savox。等舵机到了我会补个视频。未完。。。。
<

楼主:
柏油马路上跑了两电,进灰进小石子,撞了一次马路牙子,转向杯被干下来了。舵机换了3003倒也没问题。右转向拉杆有一点点偏,高速跑偏很多。另外大家轮胎上胶了吗?

<

楼主:
买了天地飞x4,板控玩速度车反应不过来
<

楼主:
18块钱搞定

<

网友(2018-07-25):
虫呢?在哪?
<

楼主(2018-09-08):
TT02实在不行,虚位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已挂咸鱼。入了甲壳虫。后续安装中。。。
<

楼主:
第一步就有问题,这个金属杆塞不进六边形的孔,无法塞到底

<

网友A:
高速方向偏可以加个陀螺仪或者用带陀螺仪的接收机、舵机。漂移车也是用带陀螺仪的舵机和接收机,二选一就行了。可以试试乐迪RC6GS那款枪控,接收机子带陀螺仪,玩高速车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方向偏可以加个陀螺仪或者用带陀螺仪的接收机、舵机。漂移车也是用带陀螺仪的舵机和接收机,二选一就行 ...

懂了,我是天地飞x4,买个陀螺仪试试
<

楼主:
前轮很快装好了,后轮死活塞不进,一个小时了

<

楼主:
天地飞x4可用,2s锂电可用,不用并联电容
<

楼主:
试跑下来铺装路面和沙石路面表现不错,路面不能有坑洼,高过轮胎的草地会打滑,不过本来就是沙漠车还是要到适合的场地去跑
<

楼主(2018-10-10):
此贴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