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迷津,推荐一下直机配套的控。

楼主(2018-05-01):
本人最近想购直机,关于配套的控,请论坛大神指点迷津,购买哪种,价格在1000到3000之间,要求抗干扰,通道够用,能扩展通道最好。

网友A:
看当地魔友用啥,你就用啥就行,这样用控的时候调试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我们那主流FUTABA 但想问问用哪种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当地魔友用啥,你就用啥就行,这样用控的时候调试起来比较方便。

我们县里面都用的FUTABA 就像问问具体用哪种系列的

网友B:
14sg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够用了

以前的T8FG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控很经典

网友:
T8G太老了,如果身边用FUTABA的人多就上FUTABA,玩直机还是弄个14SG吧,稳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etrum DX9

我只想用FUTABA

网友C:
个人觉得FUTABA的话18sz以下就不用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FUTABA的话18sz以下就不用考虑了

18sz太贵 超出预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sz太贵 超出预算了

超出就攒钱,一次到位一了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出就攒钱,一次到位一了百了

18sz我就不想了,还是想想其他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县里面都用的FUTABA 就像问问具体用哪种系列的

T8FG 或者 14SG 都行再高的16sz或者18SZ都可以

14SG比T8就是多了个回传。震动提醒。感觉没有什么大用。T8设置个计时器一样的。
另外T8原厂镍氢电池不是很好买了,换锂电也行。最好加个降压线。新控都是锂铁电池

飞直升机用不了那么多通道。我这里还有人拿华科尔的DEVO7 飞直升机。也飞的好好地。主要是大家都是一个牌子的控,菜单都一样,很多时候调东西,别人告诉你在那,你可以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 或者 14SG 都行再高的16sz或者18SZ都可以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那主流FUTABA 但想问问用哪种系列

t8,t14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t8,t14不错

对的,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