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接收器安哪

楼主(2018-05-01):
有没有做好的大神发个图看看

网友A:
我塞在肚子里,就是大齿盘下面靠后一点,然后天线从旁边的位置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塞在肚子里,就是大齿盘下面靠后一点,然后天线从旁边的位置引出来。

陀螺跟接收的线咋走呢

网友A:
陀螺仪就在尾管座上面,线我从尾管座和侧板的缝隙里压下去的

网友:
肚子里最安全

网友:
我的直接用AR7200,带接收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就在尾管座上面,线我从尾管座和侧板的缝隙里压下去的

能给个图研究研究不

网友:
我粘在侧板

网友:
加我微信470041372我给你拍吧

网友:
想装哪里就装哪里的,只要天线别碰机身侧板就可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的线路是这样走的,接收机放肚子里面了。大神不喜勿喷。

网友(2018-06-10):
我把
MB和接收机全部都装在大齿盘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