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做了一个简易的砂带机

楼主(2018-05-02):
家里有两个滚轮90×270尺寸,和一个废旧的绞肉机电机220V1.5KW1400转,闲着没事想利用起来。就整了这么一个砂带机,砂带1520×200。但是弄好了。试机老是跑偏。各位前辈,帮我看看是不是还缺啥。

网友:
调整两边的松紧度应该能解决

网友:
往那边跑就把那边松一点、

网友A:
我觉得下面应该弄个衬板,不然磨出来的都是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下面应该弄个衬板,不然磨出来的都是弧线

要弄的

网友B:
砂带轮是不是要弄成弧度  这样就不会跑了  我猜的  求有成品机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带轮是不是要弄成弧度  这样就不会跑了  我猜的  求有成品机的解答

砂带机是平的

网友C:
两个滚的轴平行度要保证,一边安装好以后,另一边的带座轴承应该制作成可以微调的,因为两滚动轴的平行度不好,所以老是跑偏。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滚的轴平行度要保证,一边安装好以后,另一边的带座轴承应该制作成可以微调的,因为两滚动轴的平行度不 ...

是的,我把另外一边螺丝松开,拉高放低就能控制跑偏问题,

网友(2019-03-26):
楼主的砂带机 完工了没有效果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