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充电用几安

楼主(2018-05-02):
我的B6充电器,充的6S1350毫安,三个电池并充,用几安充合适。我之前用的4.5安充,但充的时间比较长,要162分钟充满

网友:
单块都能最大你还三块

网友:
换个充电器吧 这么充太久了

网友:
B6最大功率50W,你6S电池是22.2v,算算最大充电电流有多少?开到4.5A实际上也到不了那么高,充的慢很正常。基本上除了换充电器,其它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A:
3S2200电池,  我用15A充,  大概5分钟吧。    充电器是爱思特620

网友:
你的充电器已经到了瓶颈了,B6充充4S 3S还可以,如果是6S,确实没办法,如果要长期飞,icharge 308 duo,值得拥有。

网友:
对,换充电器,这个电池单块15A充没毛病

网友:
买308吧。省的反复折腾

网友:
算法问题,十年前的产品,还在用。

网友:
兄弟换pl8有两块电池就够了充的比你玩的快

网友:
还是换充电器吧。。。。。

网友:
充电器太差了,换一个吧,

网友:
机器更新换代速度快 而且电子产品是消耗品

网友:
A6是个折中的办法,不需要很多的投入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和意见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都好贵,很少飞就不想换了,如果这个最大可以用几安充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都好贵,很少飞就不想换了,如果这个最大可以用几安充呢?

5A,有的是6A

网友:
引用 网友B:
5A,有的是6A

充6s最大2.5A,只有充3s才能到5A,当然充电器已经到了极限所以发热会很大

网友C:
咱们玩航模的电池上面都有几个参数, 你可以注意一下:
1400mah: 这个参数是电池的总容量.
6S 22.2V: 这个参数是电池的串联单芯片数(因为锂电的单片电池最高电压是4.2V, 就像普通5号电池1.5V一样; 6S代表6片单芯串联,出厂总电压3.7V*6=22.2V).
5C   45C: 这两个参数一个是充电允许最大电流, 一个是放大允许最大电流. 意思就是说1个C就换算一个总容量: 充电5C就等于1400*5=7A,  放电参数类同.

这样这个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就是7A.
你用的这个ACB6的充电器应该是80W的, 80W的总功率, 不计消耗, 理论来单充6S的电池, 就是80W/4.2V*6=80W/25.2V=3.17A
这样看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你手中的B6充电器在冲6S电池情况下, 最大理论只能给3A充电电流, 实际上都不到3A.
如果想要5C的1400/6S电池达到7A的充电电流, 你至少得保证充电器的功率大于25.2V*7A=176W.
这样算来也就是大概200W的充电器能保证有这个单节充的功率, 如果要并充(不建议采用)那就并一个加个176W... ...
再者以后玩得多了还得综合考虑对电池的寿命和各电芯的平衡问题时, 就得建议用更好品质的充电器了, 毕竟电池现在也不便宜.
一点小指导, 希望对你有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们玩航模的电池上面都有几个参数, 你可以注意一下:
1400mah: 这个参数是电池的总容量.
6S 22.2V: 这个 ...

这个回复专业而且通俗,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们玩航模的电池上面都有几个参数, 你可以注意一下:
1400mah: 这个参数是电池的总容量.
6S 22.2V: 这个 ...

感谢指导,说得很详细

网友:
不着急的话按1c充呗,着急的话请看电池厂商提供的最大充电电流

网友:
在家充1C  外场2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们玩航模的电池上面都有几个参数, 你可以注意一下:
1400mah: 这个参数是电池的总容量.
6S 22.2V: 这个 ...

太专业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们玩航模的电池上面都有几个参数, 你可以注意一下:
1400mah: 这个参数是电池的总容量.
6S 22.2V: 这个 ...

学习了

网友D:
B6用并充板吗?劝你放弃吧,如果电池有一块坏,很容易把其他的全部带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用并充板吗?劝你放弃吧,如果电池有一块坏,很容易把其他的全部带坏了……

入手了Pl8

网友:
还是换了吧。B6带单块都最大只能2C 充    换个好点的吧。。。怎么也要500W起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们玩航模的电池上面都有几个参数, 你可以注意一下:
1400mah: 这个参数是电池的总容量.
6S 22.2V: 这个 ...

现在换了个PL8充电器,如果是三个电池并充是不是就7A*3个电池=21A  的呢?A数有没有上限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S2200电池,  我用15A充,  大概5分钟吧。    充电器是爱思特620

15AX1/12H=1250mAh,电池容量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换了个PL8充电器,如果是三个电池并充是不是就7A*3个电池=21A  的呢?A数有没有上限的呢?

是这样的, 但不建议经常使用并充方式.
因为并冲方式的电路难以做到绝对的等阻分配, 这么大的电流, 线阻差有0.01欧姆时,压差就能零点几伏, 而这零点几伏的差距就让你的电池永远处于不饱状态, 长时间循环后一部分锂离子会永久休眠的. 也就意味着你的电池寿命不长了.
再者并充方式下充电器平衡端检测到的每片单芯电压是并充下的某一排单芯的电压的平均值, 不是某一片单芯电压的正确值. 这样或许某一块电池的某个单芯电压达到4.2V了, 但没到4.2V的另一组电芯也就停止平衡了, 这样做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某一块电池的某一片或多片电芯电压与其它几片电芯相差甚大, 怎么充都充不满, 直到那片电芯彻底救不回来了.
最后用并充板充电池 电池怀孕的概率 比不用并充板的概率高很多, 电池一怀孕就开始慢慢的容量下降, 发热增加, 最后寿终正寝了.
其实你可以咨询下很多老魔友都不建议并充的. 其实多次单充的时间甚至比并充时间要短.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AX1/12H=1250mAh,电池容量不行了。

是的, 老电池了, 用来给启动器供电没问题。

楼主:
现在新入手了个PL8充电器,如果充6S_22.2V_35C_1350mah三个并充要用几安?单个又是几安?计算方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新入手了个PL8充电器,如果充6S_22.2V_35C_1350mah三个并充要用几安?单个又是几安?计算方式?

...

这个要看你的电池支持多少C的充电电流,一般来讲,好点的电池3C-5C问题不大。那我们就按5C来算,也就是5x1350=6750ma=6.75A。三块同样的电池并充的话,你可以把电流乘以三,也就是20.25A。我不知道PL8的功率是多大,但是按照6S 22.2V计算,乘以20.25A,也不过是450W左右,肯定是绰绰有余。我之前用iCharger 406充6S 3000mah电池,电流设置到了20A,单块电池6分钟就搞定(电池从保存电压开始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看你的电池支持多少C的充电电流,一般来讲,好点的电池3C-5C问题不大。那我们就按5C来算,也就是5x ...

电池上标的35C是什么意思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上标的35C是什么意思的呢?

那个是放电的C数,35x电池容量就是最大放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