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8-05-02):
看了好多高手的视频 决定好好练练3D 初期应该先练习哪些动作呢 正飞8字倒飞8字吗 侧飞从右往左模拟器连还可以 从左往右侧飞就练不好 还有哪些动作可以打好基础呢 谢谢

网友A:
正飞四面 然后自旋 然后翻过来四面 自旋 都练到定点 后面你自己就会清楚认识到应该要练啥动作了

网友:
楼上正解,你出入别玩花样,基础功夫要练好

网友B:
好像二楼说的是直升机……

网友:
二楼三楼说的都是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二楼说的是直升机……

哈哈 有什么好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飞四面 然后自旋 然后翻过来四面 自旋 都练到定点 后面你自己就会清楚认识到应该要练啥动作了

你说的是固定翼吗 正飞四面的确很难 模拟器都没练好 正吊机可以 四面吊机不行

网友A:
不好意思 看错贴了 以为是直升机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看错贴了 以为是直升机 哈哈哈

那三楼也看错了?哈哈哈

网友B:
固定翼好像没有太多教程,以前我记得有个北西3d魔鬼辞典。里面大概有30个动作视频。当时不懂,,就练了几个。
直升机的教程就多了,看alan的光碟都可以练一辈子

其实我想喜欢飞什么就练什么吧,   无他,唯手熟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好像没有太多教程,以前我记得有个北西3d魔鬼辞典。里面大概有30个动作视频。当时不懂,,就练了几个。 ...

没搜到 是论坛里搜么

楼主:
蛇形正面反面从哪里练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好像没有太多教程,以前我记得有个北西3d魔鬼辞典。里面大概有30个动作视频。当时不懂,,就练了几个。 ...

求分享教程

网友:
我说的是十几年前的事,北西模型已经倒闭了,所以更系统的教程我也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蛇形正面反面从哪里练起呢

不管练什么动作,首先都有从模拟器开始,如果模拟器有8成熟了,就上真鸡飞,再结合辅助模拟器检查那个位置舵有死角,如此反复必然成功

网友C:
3d主要体现在失速动作上,所以先练大仰角正飞航线,然后大仰角倒飞航线,再然后左右侧飞航线,再练吊机不用副翼吊,都十分熟练后练蛇滚,等到练好左拐弯滚、右拐弯滚、立八字滚以后,其他动作一看就会了

网友C:
但不管怎么问、怎么虚心请教,不管你怎么找教程、找方法、找窍门,也不管你有多聪明、智商情商有多高,苦练才是唯一出路,没有5000起落只能仰望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主要体现在失速动作上,所以先练大仰角正飞航线,然后大仰角倒飞航线,再然后左右侧飞航线,再练吊机不用 ...

说的非常好先把这段话前面练好了在研究怎样滚着拐弯吧 现在只会直滚 蛇滚和拐弯滚以后在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主要体现在失速动作上,所以先练大仰角正飞航线,然后大仰角倒飞航线,再然后左右侧飞航线,再练吊机不用 ...

大仰角和不用副翼吊机就够练几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主要体现在失速动作上,所以先练大仰角正飞航线,然后大仰角倒飞航线,再然后左右侧飞航线,再练吊机不用 ...

模拟器上都练不好不用副翼的四面吊机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不管怎么问、怎么虚心请教,不管你怎么找教程、找方法、找窍门,也不管你有多聪明、智商情商有多高,苦练 ...

哈哈 必须苦练才行 但是模拟器上也不能少练了吧 在模拟器上不能完成的动作 真机肯定也不能做出来 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拟器上都练不好不用副翼的四面吊机好难

难?知难而退吧。正因为难才激发男人的斗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知难而退吧。正因为难才激发男人的斗志

对 练吧 现在用的凤凰模拟器 不知道用凤凰还是G7练3d比较好 拿哪款模拟器飞机练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知难而退吧。正因为难才激发男人的斗志

我降落不太好 有点对不准跑道 你们降落是用方向多控制降落还是副翼呢 我是只用副翼控制降落 快降落地面时候不会控制方向多

网友(2018-09-18):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好像没有太多教程,以前我记得有个北西3d魔鬼辞典。里面大概有30个动作视频。当时不懂,,就练了几个。 ...

alan的光碟哪里有?网络上视频也没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降落不太好 有点对不准跑道 你们降落是用方向多控制降落还是副翼呢 我是只用副翼控制降落 快降落地面时 ...

副翼和方向谈不上哪个用得多和少,动了方向飞机除了航向会改变外同时也会侧倾,也得把副翼修平,所以方向和副翼是联动的,但3D机用方向必须比练习机多了,无方向不少3D动作做不出来了,总之3D机同时4个通道都要联动的做动作才自然。
模拟器用G系列,G4 G7都行,真机最天始最好用EPP板机练,比如天翼的8MM EPP SLICK,看你头像是天翼30E吧,初学练一些基本动作行,做特技错舵炸机后修复难度比板机大了从而心理压力大不利于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