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470金属版舵机臂球头螺丝太短,没办法装螺母

楼主(2018-05-02):
求助广大拥有470金属板的模友, 470金属板原装的十字盘舵机臂的球头螺丝太短了,没办法安装螺母。   图在下面,  求教大家如何解决?  难道需要稍微削薄一点球头臂么?

网友A:
这个球头是用来装金属舵机臂的,塑料的不用装后面的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球头是用来装金属舵机臂的,塑料的不用装后面的螺母

我看 http://www.5imx.com/portal.php?mod=view&aid=799  这个帖子好像是装了的,不知道怎么装上的。。。

网友:
一定要装才安全,可以打薄一点

网友B:
装机贴可能是早期的版本,有可能后来机型对舵机臂进行了加厚加强,但球头没有改。

球头如果没有用错,那可以把舵机臂稍微磨薄一些,在多出来的螺丝处打上螺丝胶再上紧螺母,两边同时用工具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机贴可能是早期的版本,有可能后来机型对舵机臂进行了加厚加强,但球头没有改。

球头如果没有用错,那 ...

多谢指点,我去看看有没有螺丝长的球头, 实在没有我就削薄点~

网友C:
舵机臂磨薄一点点,螺母能上3个丝左右都可以了。

网友D:
换飞越 易碎臂 再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臂磨薄一点点,螺母能上3个丝左右都可以了。

谢谢大家指点,  “只要功夫深, 舵臂磨成针”, 搬出了磨刀石, 加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飞越 易碎臂 再不用纠结

飞越有DS455的易碎臂吗?  我是新人菜鸟,求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越有DS455的易碎臂吗?  我是新人菜鸟,求指点~

有  一包6个黑色 470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  一包6个黑色 470专用的

多谢指点~

网友E:
现在的怎么会这样,我的刚好用

网友:
说实话 塑料的舵机臂真心不需要加螺母 塑料有一定的止松作用 绝对不会震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怎么会这样,我的刚好用

你这个舵臂看上去要薄一点, 我的那个太厚了。

网友:
塑料舵臂不需要上螺母的。我的飞越450就没上,飞了几年了,球头一点都没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