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锐视旗舰版信号强度一边99一边18,是什么原因?闲鱼@小鸡砖家

楼主(2018-05-02):
大家上闲鱼小心这个帐号(小鸡砖家)别的就不多说了。
鹰眼锐视旗舰版信号强度一边99一边18,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天线不一样,平板需要定向

网友B:
一个接收出问题了,我的也这样。

网友:
接收机或者天线有问题吧。。

网友C:
信号弱的一边肯定出问题了三

网友D:
是不是 指向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接收出问题了,我的也这样。

你的怎么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弱的一边肯定出问题了三

卖家说正常,售后叫寄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 指向性的问题

怀疑是不是接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弱的一边肯定出问题了三

返厂维修大概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天线不一样,平板需要定向

没用平板天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怀疑是不是接收坏了

接收坏了 画面应该是雪花一类的   类似与虚联的 那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坏了 画面应该是雪花一类的   类似与虚联的 那种效果

双接收,一直用左边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接收,一直用左边信号

找卖家联系了吗,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是最 不好受 的,自己拆开找原因到时候卖家不承认,返回去还容易出现东西回不来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卖家联系了吗,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是最 不好受 的,自己拆开找原因到时候卖家不承认,返回去还容易出现东 ...

到手我就和它说这个问题,他一直说他用着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卖家联系了吗,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是最 不好受 的,自己拆开找原因到时候卖家不承认,返回去还容易出现东 ...

问售后服务需要多少钱,也不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手我就和它说这个问题,他一直说他用着正常

完了  出现这种相互扯皮的时候就完蛋了  ,只能是认栽了,即使在论坛声讨估计没什么太大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售后服务需要多少钱,也不说

是不是都把你拉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都把你拉黑了

差不多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了  出现这种相互扯皮的时候就完蛋了  ,只能是认栽了,即使在论坛声讨估计没什么太大作用

真坑人啊,已经有问题了,又不能拿出去再卖,返厂修又不给个明确价格,又像鹰眼1+,反接
返厂修的钱都差不多重买一个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坑人啊,已经有问题了,又不能拿出去再卖,返厂修又不给个明确价格,又像鹰眼1+,反接
返厂修的钱都差 ...

电子设备这个东西  不到迫不得已最后别买二手,因为不想硬件在外观很难分辨东西好坏

网友D:
想开点吧,好在没有飞出接收范围,没有什么损失,就当交个学费了

网友E:
换接收估计100多吧,那个卖家哪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维修大概多少钱啊

你要去问问,我的没出过这问题

网友F:
实在不行,试试莎普爱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试试莎普爱思……

这个不治沙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开点吧,好在没有飞出接收范围,没有什么损失,就当交个学费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在几大群里和百度,问一下,还有不少人出现问题,算是产品质量缺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接收估计100多吧,那个卖家哪个地方的?

地址就不写了,他昧着良心拿着钱也发了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怎么弄好的

我拆开了,信号不好的那边的天线座断了,焊回去就可以了,但信号强度还是没有原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设备这个东西  不到迫不得已最后别买二手,因为不想硬件在外观很难分辨东西好坏

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开了,信号不好的那边的天线座断了,焊回去就可以了,但信号强度还是没有原来的好。

买些好焊丝

网友:
客气 客气....

网友:
闲鱼买的么,直接退货退款啊,不同意就闲鱼小法庭,闲鱼不是保护买家利益么
我上次卖了一个2008接收,过3礼拜了告诉我会失控,我都给退了

网友G:
直接寄厂家吧, 不用饯 , 我的也修了一次也不用钱 , 我的是没录象功能, 情怀版 , 先上他们的qq群联系吧

网友H:
表示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我觉得是固件原因,我现在是2.5的固件,搜频很慢。反正相比我另一台2.7固件的鹰眼慢很多

网友I:
2年前幫朋友送過,不用錢,寄過去花一些而已
訊號問題我遇過5808故障,還好,可以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表示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我觉得是固件原因,我现在是2.5的固件,搜频很慢。反正相比我另一台2.7固件的鹰眼慢 ...

固件也不应该两边差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2年前幫朋友送過,不用錢,寄過去花一些而已
訊號問題我遇過5808故障,還好,可以自己修

怕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寄厂家吧, 不用饯 , 我的也修了一次也不用钱 , 我的是没录象功能, 情怀版 , 先上他们的qq群联系吧

我寄回去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寄回去看看

你的这个维修进度如何?我也有个同样的问题

网友K(2018-09-15):
好奇问下这个双接收如果有一边天线没有弄紧会不会烧接收?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好奇问下这个双接收如果有一边天线没有弄紧会不会烧接收?

         不安装天线开机也不会烧,创兴科600mw发射,忙了装天线直接上电,结果也是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安装天线开机也不会烧,创兴科600mw发射,忙了装天线直接上电,结果也是没烧.

哦哦哦

网友:
楼主我的没问题会不会你的天线不一样我两边相差不超过6

网友:
室内几米内不管啥天线信号都应该接近99,指向性基本不起作用的

网友M:
我的鹰眼也因信号显示问题寄厂家维修过, 不收钱。在这里赞一个:鹰眼售后不错!

网友(2019-02-26):
售后怎么联系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的鹰眼也因信号显示问题寄厂家维修过, 不收钱。在这里赞一个:鹰眼售后不错!

鹰眼的售后怎么联系的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N:
鹰眼的售后怎么联系的啊

鹰眼显示屏维修地址:
广东中山东升镇高沙区源和南路59号中山乐视电子厂
                       杨生     18925381406
这个是2015年我寄的地址!

网友(2019-03-28):
引用 网友M:
鹰眼显示屏维修地址:广东中山东升镇高沙区源和南路59号中山乐视电子厂                       杨生     ...

谢谢,不用了,我自己修好了,哈哈

楼主(2019-09-19):
引用 网友I:
2年前幫朋友送過,不用錢,寄過去花一些而已
訊號問題我遇過5808故障,還好,可以自己修

已寄修,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这个维修进度如何?我也有个同样的问题

100元换了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寄厂家吧, 不用饯 , 我的也修了一次也不用钱 , 我的是没录象功能, 情怀版 , 先上他们的qq群联系吧

100元换了个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址就不写了,他昧着良心拿着钱也发了财。

地址发出来帮你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