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8-05-02):
我新手买了个跟亚拓n700媲美的油直应该用模拟器先练习什么

网友A:
没基础的先用模拟器练悬停,有基础的可以加油启动发动机直接飞

网友:
不用,很好飞的,直接开飞就可以

网友B:
700级别的还用模拟器吗。有队尾基础了   直接加油飞就是了。飞起来你会发现700就像按了暂停键一样。。稳的不要不要的。。。但是要注意安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级别的还用模拟器吗。有队尾基础了   直接加油飞就是了。飞起来你会发现700就像按了暂停键一样。。稳的 ...

问题是我刚玩这个,以前是玩油车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基础的先用模拟器练悬停,有基础的可以加油启动发动机直接飞

刚接触这个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刚玩这个,以前是玩油车滴

刚玩这个就需要模拟器了   是最快的入门捷径

网友C:
700N 媲美?! 那你到底买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玩这个就需要模拟器了   是最快的入门捷径

额,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N 媲美?! 那你到底买了什么?

淘宝买的,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D:
你买的什么。。。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不知道叫什么

最好找个老鸟带。。不然发动机都没办法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不知道叫什么

估计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什么。。。有图片吗

这个

网友D:
这不是600吗,,,怎么媲美7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600吗,,,怎么媲美700

没拿出来照,

网友C:
有副翼,还换过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还换过十字盘。

什么意思

网友(2018-07-11):
先潜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