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试40级三叶甲醇发动机

楼主(2018-05-03):
发动机磨合过后,调试前主油针副油针全部关闭,然后逆时针各扭几圈,扭多少圈我忘记了,反正能轻松打着发动机,首先遥控器油门推到最大,调主油针调到最高转速,接着把飞机头抬起来,像吊机状态那样抬起,转速明显降低或者直接熄火,我就通过调节副油针把它调到不熄火,机头抬头也不掉转速,调完高速调低速,遥控器油门最低,但是转速还是太快,那么我通过遥控器油门微调把风门关小一点,低速调整完成,不熄火。                                      现在发动机的状态是,最低速时,平放   抬头都不熄火     最高速时,平放  抬头也不熄火,转速不变,很稳定,我以为调德差不多了,很完美了,没想到我急推几下油门,直接熄火,大家说这是几个意思,我该如何去调呀,大家帮帮忙,调了2L油了,都搞不定。

网友A:
估计你的情况是小油针贫油  先不要急着调抬头低头 先把飞机平放 先调节油门跟不跟手  急推油门熄火就两种原因 小油针富油或者贫油  老手听声音看排气口分辨 新手可以分别调小或者调大小油针尝试。发动机跟手不熄火了再进行抬头低头的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情况是小油针贫油  先不要急着调抬头低头 先把飞机平放 先调节油门跟不跟手  急推油门熄火就两种原 ...

你是说富油针富油或者是贫油,通过富油针调到急推跟手不熄火,再调抬头  那抬头调哪里,富油针都调好了,难道又去调富油针,那又要急推油门又熄火了

网友B:
一般主油针调到最高速时在退几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主油针调到最高速时在退几格。

哦,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富油针富油或者是贫油,通过富油针调到急推跟手不熄火,再调抬头  那抬头调哪里,富油针都调好了, ...

调好跟手  再调抬头低头就是细调了 要平衡各方面油针的综合性能  并不是平着调好了就没有调的必要了

网友:
调的时候一般两格两格的调别一下扭多了。另外你注意一下油箱跟油管是不是有气泡的产生

网友C:
2L还没搞定,帮你一把。
磨合开始
(1)中小风门启动后,保持中风门,开大主油针让转速度降下来,此时化油器口应该有小油滴常常飞溅出来,就这样运转一箱油;再加满油后,启动,再关一点主油针,让转速高一点,运转一箱油;
(2)再加油后调小风门后启动,把风门开到中等,调节主油针到中高速,这时,你可以试着调调主油针,体会主油针大小对转速的影响(在富油状态下,关主油针,转速会升高,主油针关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感觉发动机在“咳嗽”,要熄火,就不能再关了,要再开一点到转速最高且稳定运转);
(3)再试着开大风门到最大,调主油针到最高转速后,再把主油针开大2格保持住;
(4)关风门到接近熄火位置,把副油针的位置用小刀刻一个记号,再小心调节副针到转速最高;
(5)重复第(4)步,直到再关小风门就会熄火为止,这就是怠速位置。
(6)重复第(3)到第(4)步2-3次。
(7)把风门从怠速位置快速推到最大风门,转速应该立即升高。如果转速要等1-2秒才升高,说明整体富油,主副油针各关1格再试;如果要熄火,主副油针各开1格再试;如果还不行,重复第(3)步。
(8)反复在此箱油消耗过程中,反复练习发动机的调整。这箱油用完,你发动机也差不多会调了,下一箱油就上天吧。
特别提示:调发动机初调是半圈半圈地调,到后面是一格一格地调,别去问别人“你的油针是几圈?”这样无意义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2L还没搞定,帮你一把。
磨合开始
(1)中小风门启动后,保持中风门,开大主油针让转速度降下来,此时化 ...

很好,我有空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2L还没搞定,帮你一把。
磨合开始
(1)中小风门启动后,保持中风门,开大主油针让转速度降下来,此时化 ...

学习了哈,收藏了。
以后有机会还是要试试油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