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老鹰效果

楼主(2018-05-03):
怎么还是不够清楚,我是不买到假货?

这个手机照的

这张不经图传,直接输入屏幕的

这两张是白天雨天,没有下雨光线较弱,经过图传。

这两个经过图传,晚上路灯下。

网友:
好像是花了点

网友:
老鹰的强项不在于清晰度

网友A:
这些镜头的清晰度都差不多的,不要抱太大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镜头的清晰度都差不多的,不要抱太大希望

什么样的好点,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好点,推荐下

都一样的,选择逆光好的就可以了

楼主:
哦,这个逆光比较好

网友B:
这是鹰 2Pro 啊!好像带各种场景之类的,如果有夜视需求的话,鹰 2 不带 P 的好像综合素质更好。另外老鹰的芯片相对较大,镜头对焦如果特别的实会有摩尔纹,线条处更明显。

网友C:
一格一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格一格的?

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鹰 2Pro 啊!好像带各种场景之类的,如果有夜视需求的话,鹰 2 不带 P 的好像综合素质更好。另外老鹰的 ...

没有带各种场景,反正我调参数没看到

网友D:
你这手机拍照问题还是屏幕问题,还是图传不行?老鹰哪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手机拍照问题还是屏幕问题,还是图传不行?老鹰哪是这个效果

图片经过上传才有这么多波纹,屏幕上内眼看到基只有一点点波纹,图片的清晰度跟现在看到的图基本一样。所以我有点怀疑我买到的是不是假货

网友E:
你拍出来反射的波纹太多不好确定,不过第二张看上去也蛮清晰了。就怕别人用雨燕类的芯换老鹰壳,不过相信世界都是美好的。你这样拍也不是很好判断,录一段dvr,光线强弱的转换,和运动起来的实际效果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经过上传才有这么多波纹,屏幕上内眼看到基只有一点点波纹,图片的清晰度跟现在看到的图基本一样。所 ...

清晰度看起来还可以。装机飞起来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  自己再看看

网友:
设置调一下,锐化关掉 饱和度全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拍出来反射的波纹太多不好确定,不过第二张看上去也蛮清晰了。就怕别人用雨燕类的芯换老鹰壳,不过相信世 ...

我没有dvr,第二张是不经过图传直接输入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晰度看起来还可以。装机飞起来试试

好的

网友:
能看清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