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正确选择铣刀和主轴转速?

楼主(2018-05-03):
昨晚用小铣来铣一块厚度20㎜的铁板,宽度170㎜。竟然断了两个铣刀(5㎜规格)。而且顺铣很容易断刀,而且拖板振动大,逆铣很轻松而且振动下,噪音小。

求教大家: 像这样的厚铁板,应该怎么加工?
加工材料是45号钢和A3钢,用什么刀具合适?
每次都多大的进刀量合适?
主轴转速多少合适?
是不是应该用带涂层四刃铣刀(所谓钨钢刀),直径选大点的不容易断?

谢谢。

楼主:
干活时,发现这小铣立柱和主轴都很稳当,大进给量时也没什么振动。但是工作台拖板就不行了,振动很大,手感特别强烈,矿泉水瓶站在工件上,会慢慢振动掉下去。这种工作台不怎么样啊

网友:
一次下刀那么多?用白钢刀好一点

网友A:
我西菱钻铣床,一次下刀1mm,用6mm白钢刀铣45钢很轻松的,我转速好像用的1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西菱钻铣床,一次下刀1mm,用6mm白钢刀铣45钢很轻松的,我转速好像用的1650

每次下刀1㎜太少了吧,那厚度20㎜的铁板不得来回20次啊?
我是侧铣的,下刀量7㎜左右

网友:
5mm  刀, 切深 7mm。。还是手摇的,还搞顺铣,不断就出鬼了。。。。。你这机器, 用 钨钢刀 断的更利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下刀1㎜太少了吧,那厚度20㎜的铁板不得来回20次啊?
我是侧铣的,下刀量7㎜左右

侧铣跟切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好不,你一次下刀1mm可以摇快点啊。

网友(2019-01-26):
钢板表面氧化层很硬,不能用那么小的刀一次吃刀7毫米,刀具不断才怪 。至少要选8毫米以上的立铣刀加冷却液加工。

网友:
你用方钢做主轴垫高块,还用比玩具级稍高点的十字拖板,而且还下刀7mm,不振都天理难容了。这种小铣床不论是成品还是自制不要有不合理的想法。

用钨钢刀你机器转速不够,5mm刀铣45#钢基本要5000转以上,缝纫机电机不减速也就这转速。

以我个人判断,你那个垫高快可能是罪魁祸首。

网友:
我用过的最小铣床是南通的X6132,这么小的机器没用过,重量有100斤?

网友:
很想有个小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