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用过skyzone 02s v+的3d功能?

楼主(2018-05-03):
如题,请问哪位大神,用过3d功能,有没有相关的视频?3d摄像头怎么样?

楼主:
各位大神啊,帮帮忙啊

网友:
普通功能用过 3d没有

楼主:
各位大神啊,怎么只阅读,没有回复啊

楼主:
我在马云家看到有3d摄像头,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
这是马云家的两种类型,不知道行不行的

楼主:
各位大神?谁飞fpv用的是3d眼镜?

网友A:
我试过,我是用在车上的
首先,那个摄像头噪点有点厉害
其次,图传方面,我就在公园玩玩车,雪花有点大,不知是不是图传天线与车上的接收挨得近,下次尝试分开点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确实立体很多,但看久一点,有点想吐

结论是,我宁愿花两百多三百买最新的runcam或foxeer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我是用在车上的
首先,那个摄像头噪点有点厉害
其次,图传方面,我就在公园玩玩车,雪花有点大,不 ...

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我是用在车上的
首先,那个摄像头噪点有点厉害
其次,图传方面,我就在公园玩玩车,雪花有点大,不 ...

用在车上颠簸的厉害,会造成画面特别的抖啊,所以会吐吧,用在飞机上飞fpv,是不是会好点,穿越的话速度太快了,我感觉也会吐。

网友B:
不需要3D摄像头,就用2普通摄像头2图传,图传调到不同频道就行

网友C:
什么是3D镜头。。。能科普一下吗。。比普通2D的 好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车上颠簸的厉害,会造成画面特别的抖啊,所以会吐吧,用在飞机上飞fpv,是不是会好点,穿越的话速度 ...

我当时是用在攀爬车上,而且是走平路,不抖,但由于是3d,容易吐,相对2d不容易想吐

网友:
听说就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3D摄像头,就用2普通摄像头2图传,图传调到不同频道就行

显示怎么弄啊,还有就是瞳距啊等等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3D镜头。。。能科普一下吗。。比普通2D的 好在哪里

我是小白,不懂,我感觉3d摄像头就是能拍出立体的摄像头,因为想要看出3d效果,一般都是左右格式的影像,然后用3d眼镜来看,类似vr眼镜类型的,但是想做到vr的全景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3D镜头。。。能科普一下吗。。比普通2D的 好在哪里

想做到跟vr那样的全景比较难,不太适合穿越过年航拍,需要多个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到跟vr那样的全景比较难,不太适合穿越过年航拍,需要多个摄像头。

一直啊明白  多出来一个镜头线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不懂,我感觉3d摄像头就是能拍出立体的摄像头,因为想要看出3d效果,一般都是左右格式的影像, ...

眼镜左右屏幕分别接收左右图传的信号就行了,好好看看你的眼镜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