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型车床主轴箱加什么机油

楼主(2018-05-03):
上海十一机的h11-1,请问大家用什么机油好,摩托车的机油行不行?要买几升呀,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家齿轮油,小桶的不好买,你也可以用汽车变速箱油。 但是要选用手动变速箱的 千万不要购买自动变速箱的 两种变速箱油是不一样的

网友B(2019-01-26):
可以买30号机油或使用汽车变速箱用的机油,一般加到最高轴的轴下就可以了,不要加满。

网友C:
学到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