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接收机求推荐

楼主(2018-05-03):
有没有哪个大佬用过这两款接收机  哪个信号更稳定更远?    之前用的a8s实在用不下去了干扰太大 油门一大就没信号了

网友:
微型接收机 这么便宜呢吗

网友A:
a8s刚扔掉了,害我炸鸡数次,严重设计缺陷。
现在换成ia6b,拉锯600多米无压力,再远还没机会测。
我觉得还是第2款好一点,毕竟2根天线,官网说是300米距离,有点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a8s刚扔掉了,害我炸鸡数次,严重设计缺陷。
现在换成ia6b,拉锯600多米无压力,再远还没机会测。
我觉得 ...

ia6b ibus模式有多少个通道..?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ia6b ibus模式有多少个通道..?

咱用的ppm     10通

网友B:
不要用单天线的微型接收器  接受距离短

X6B还可以  飞过600米无失控

网友:
單天線的不要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单天线的微型接收器  接受距离短

X6B还可以  飞过600米无失控

这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强大

700米左右才失控自动返航

网友:
这两个参数都不如ia6b,具体实物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ia6b ibus模式有多少个通道..?

理论14个

网友:
能多少米,还要看环境,接收机怎么选,看机子太小,方便安装才完美

网友C(2018-12-17):
富斯微型接收有双天线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富斯微型接收有双天线的吗

有,Fli14+

网友:
X6b不错的, 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Fli14+

买了x6d

网友E:
x6d比x6b差异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x6d比x6b差异在哪里?

差异在我打错字哈哈哈哈

网友:
看价格,下面那个更好

网友F(2019-09-12):
引用 网友D:
有,Fli14+

大佬这款怎么样?

网友G:
X6B   还没怎么失控过
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买X8B,我用着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这款怎么样?

比a8s之类单天线接收好很多

网友(2019-12-09):
引用 网友G:
X6B   还没怎么失控过
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买X8B,我用着也挺好的

买不到X8B

网友:
X14S接收机

网友:
RX2A 已经丢了, X6B还可以用一下,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H:
这几个我都在用,a8s别飞到树后边,注意天线要翘起来,效果还可以。fli14感觉类似,就是多了个回传,x6b天线要向两边伸开最远1公里,但没摆好遮蔽天线的话百十米也栽下来过,ia 6b 应该是最远的,但不玩固定翼用的不多,反正都是标准功率的2.4个,不要和915什么的比

网友(2020-01-29):
闲鱼上有

网友I(2020-03-02):
引用 网友H:
这几个我都在用,a8s别飞到树后边,注意天线要翘起来,效果还可以。fli14感觉类似,就是多了个回传,x6b天 ...

怎么样是两边展开的,可以拍照片看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怎么样是两边展开的,可以拍照片看看吗

就是在机架两边扎两根扎带,指向斜上方,天线绑在扎带上,两根成V字形,这样任何时候都至少有一根天线不会被电池遮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在机架两边扎两根扎带,指向斜上方,天线绑在扎带上,两根成V字形,这样任何时候都至少有一根天线不 ...

网友(2020-08-30):
引用 网友H:
这几个我都在用,a8s别飞到树后边,注意天线要翘起来,效果还可以。fli14感觉类似,就是多了个回传,x6b天 ...

fli14和a8s差不多吗?

网友:
穿越機 用 Fli14+
固定飛翼  I6AB 那種 戴黑殼
單天線 不要買  會氣死你  太容易失控
裝工放 也只是好一點
以上 我都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