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配DEKO7125

楼主(2018-05-03):
频率都降到50了,一个起落下来还是烫,哪里的事。

网友A:
还没搞好呢?我上周室外温度将近30度,飞了后还专门摸了一下我的7125,没啥温度,电调也没啥温度,电机到是模型烫的厉害不敢连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搞好呢?我上周室外温度将近30度,飞了后还专门摸了一下我的7125,没啥温度,电调也没啥温度, ...

有人说就配MB温度高

网友B:
mb貌似就这样~~futaba276也烫~~不过以前的老款mb+亚拓的ds520飞下来倒是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貌似就这样~~futaba276也烫~~不过以前的老款mb+亚拓的ds520飞下来倒是没温度

难道亚拓的MB只能用亚拓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亚拓的MB只能用亚拓的舵机?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是老mb+亚拓ds520飞450(那时候还没出mbplus,也就无从说起亚拓mb)~~然后飞下来没温度~~现在用的是新款的mbplus配futaba276~飞下来尾舵机烫手~~倒是还没试过用老款mb配276~看看热不热~

网友C:
现在知道为啥MB是尾舵杀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知道为啥MB是尾舵杀手了吧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470斜盘用450  尾舵kst565x  3d有一些温度但是不高

网友D:
好盈官方群 公共说 MB配合7125  频率 务必设置200hz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盈官方群 公共说 MB配合7125  频率 务必设置200hz  楼主可以试试

你这个回复太神了,电调官方群居然指导起MB陀螺仪了

网友:
尾舵杀手名不虚传,尾巴机械结构顺不顺滑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