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航模 前置 单螺旋桨 的问题

楼主(2018-05-03):
模拟器的时候副翼只要往哪边压就会往哪边飞,其他杆也没动,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基础知识在书中找答案多好, 这里的朋友为你抄书多费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在书中找答案多好, 这里的朋友为你抄书多费事呀。

哪些书有,戴氏教学法上有吗?

网友:
模型飞机是飞机的缩小版本,飞行的知识可借鉴真飞机的书;建议你看看经典飞行书籍 《操纵杆和方向舵》  P177页  12节讨论了飞机拐弯的事。

网友:
戴氏教学法上有的,用点碰控制航线。你可以理解成机翼产生了向倾斜那一侧的升力把飞机拉过去的。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