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悟2固件升级

楼主(2018-05-03):
悟2升级到最新固件之后其他一切如故,就是每次飞机落地后x5s云台自己往左边或右边偏一下,自己手动点一下回中又正常,不知道有没有同样问题的盆友,有大神解决的高招吗?

网友:
校正一下云台

网友A:
需要降级可以联系我QQ7394614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降级可以联系我QQ739461411

最新固件用duml这个软件试了几次都降不下来,只到15%就不行,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固件用duml这个软件试了几次都降不下来,只到15%就不行,是什么原因?

加Q739461411详聊

网友C(2018-06-20):
引用 网友B:
最新固件用duml这个软件试了几次都降不下来,只到15%就不行,是什么原因?

我和你一样啊,我升级了最新固件就降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一样啊,我升级了最新固件就降不下来了。

已经可以了

网友:
你好,请问一下,你是用什么软件降级的?能教我一下吗?我的QQ:5452157,麻烦您了。

网友:
加q了 你没有通过

网友(2018-10-25):
升级后飞机会自动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