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从0开始打造OpenTX一体控

楼主(2018-05-03):
先上第一版效果图吧,其实之前发过,然后被管理员移到商家区了,看来这玩意还做得不错。
Arturia
你问为什么叫Arturia?因为那是吾王Saber啊。
很久以前就想做个FPV一体控,那时只有使用成品控拆出电路板组装,布局空间都受限。后来知道了OpenTX,既然软件开源那就能根据需求自己Layout电路板,并且OpenTX非常强大,然后就想照着X9D DIY一个。对照源代码可以确定MCU管脚功能,但是不能确定哪种电平有效。那时一呼39应,每人出资40RMB买了个X9D,然后开始山寨之路,当然我们都是有原则的,除出资人外,硬件所有东西都不会公开,也不会以任何形式的套件进行出售,其实自己做下来比买官方的还贵,,因为自己DIY用料都很实在。断断续续搞了2年,出了两个版本,第一版主板和原厂兼容,更改了电源方案,线性稳压到5V,然后LDO再到3.3V,原厂直接DCDC到3.3V。新增加了TI参考源芯片REF3133,当时目的是想解决摇杆值跳动的问题,实际做下来并没有改善,第二版就是大家熟知的Airwolf的那版(魔改一台基于X9D Plus的Opentx控!)。
貌似扯远了,拉回来。但是FPV一体控如果用两个屏幕(遥控屏幕和FPV屏幕)放正面体积会非常大,如果遥控屏幕放背面,使用的时候那是相当不方便啊,因此不了了之。
后来出了X12S,看了硬件,太复杂了,很多没有必要的东西,直接放弃,直到X10,这个不错,电路简单多了。有了X9D的“功底”,X10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直接根据源代码,反推电路图就有了。验证板已经打样,验证所有功能正常,验证板采用核心板+底板的方式(因为核心板还能用在其他地方比如X12S),引脚采用2.0间距排针引出,如下图:
STM32F439核心板正面:
STM32F439核心板反面: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Key&LED正面:
Key&LED反面:
为节约成本编码器和微调做到一个板上
Trim&Rotary正面:
Trim&Rotary反面:

方案:X10采用STM32F439BIT6作为主控,自带LCD控制器,可以直接驱动RGB接口的LCD屏幕(X10也是采用的此种方式),因此可以用模拟开关切换LCD RGB信号来源是遥控还是图传,这就可以使用一个屏幕实现FPV一体控,也许有人会问,那不是不能同时查看FPV和遥控了,试问一下,FPV的时候又有多少看遥控器的需求呢。唯一一个问题就是X10 LCD为4.3寸480*272标清,对于FPV而言分辨率偏低,因此需要改为800*480的分辨率才能获得更好的体验。基于OpenTX的开源性,改个屏幕分辨率是分分钟的事情,基本上只需要更改两个宏定义就OK了,然后遥控背景图片更换为对应分辨率的图片就行。逐一验证后,就该确定LCD大小了。综合对比下来,初步选定4寸 480*800的IPS屏幕,实在不喜欢太大的,而且4寸达到800*480的分辨率显示会非常细腻,但是这种屏幕不能直接使用,需要MCU初始化后才能用RGB操作,因此打板验证:
4寸LCD正面:
一开始选的LCD驱动IC为HX8369A,按照卖家给的初始化代码,始终无法横屏显示,找了很多资料也无进展。怀疑LCD有问题,后来又选了另一个驱动IC为OTM8009A的LCD,同样无法横屏显示,经过查找资料并请教大神,得到的信息是这种屏幕RGB接口不能利用控制器内部的横竖屏控制寄存器控制横竖屏显示,RGB接口控制时显存不在屏内,再MCU内部,因此如果要横屏显示需要改OpenTX显示驱动代码,但是图传端RGB信号就没法改了,因此这个LCD方案失败告终。要是哪位大神能解决的,欢迎指点一二,再次先谢过。测试视频如下:
方案看来得换为通用RGB接口屏幕方案了,但是800*480的通用RGB屏幕最小都是5寸的,个人是觉得非常大的,便失去了一体控的动力。因此暂时放弃FPV一体控,但是电路上是支持RGB信号切换的
当然外形结构上是一起推进的,老狼垂涎Tango已久,个人也觉得样子不错,那就按Tango来。屌三爷画了个大概的3D图基于4.0 LCD的,4.0 LCD经测试无法使用,因此又换回官方4.3 480*272分辨率的屏幕,3D模型尺寸得改,但是三爷忙啊,那就自己动手改吧。
详细建模过程就不放了,发个目前更改后的图吧。

外形还有另外一种方案,各位觉得哪个要好一点呢?

未完待续...

(技术交流请勿涉及联系方式版主留)

测试图

测试图

楼主:
板凳也占了吧

网友A:
厉害厉害,好想和楼主学习一下,能否私信一下QQ

网友:
好炫酷啊,其他成品

网友:
开车啦开车啦,老司机开车放心上车,不翻车不割肉!

网友B:
小巧玲珑 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巧玲珑 很不错的

你错了,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好想和楼主学习一下,能否私信一下QQ

到时开个群

网友C:
frsky x-lite 不折腾!

网友:
老湿鸡水平高,车不颠,不抖,起步平稳,上车走起

网友:
精爷是要顶顶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sky x-lite 不折腾!

xlite太弱,x7精简版

楼主:
更新:
直接内置18650 2S2P锂电池,集成锂电充电器,充电方案采用TI BQ24610,芯片最大充电电流支持10A,当然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2A就够了;同时此芯片还能管理输出源,也就是可以在线充电,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可以边冲边用。芯片会检测DC Adapter是否插入,若没有插入,系统采用电池供电,若插入DC Adapter芯片立马切换系统供电为DC Adapter,也就是说插入DC Adatper的时候,电池始终出于充电状态,如果电池已充满,则会停止充电,且电池不会对系统供电,除非拔出DC Adapter。如果单纯的将充电器和电池并联,然后向系统供电,电池会存在一会儿充电,一会儿放电的状态;此方案避免了DC Adapter插入时,电池充放电状态不确定的情况,从而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充电器正面:

实测2A充电下,温温的,电感采用Vishay IHLP系列,真他娘的贵啊,一个电感就2块左右了,普通CDRH74的绕线电感才5毛;
-------------------------------------------------------------------分割线----------------------------------------------------------
上一张尺寸对比图;

今天就更新到这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