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船套材naxos

楼主(2018-05-04):
年前淘宝入手的套材现在还没做完6点半下班,挤地铁回去都8点了,用太棒3,一天都蒙不了一根木条

楼主:
这次打磨着急了,用150#砂纸打磨,然后用800#水磨,远看还行,仔细看有很多砂纸打磨留下的划痕和小眼,大家吸取教训,不要用那么粗的砂纸粗磨,不然后面很难抹去划痕

网友:
我也做过一艘纳克索斯

网友A:
没有刷环氧树脂喝玻璃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刷环氧树脂喝玻璃布

上面发了,必须刷树脂铺玻纤布啊。0.03的,非常薄,透明

网友B:
我是新手,蒙皮用多厚多宽的材料啊?桐木吗?哪有卖的?蒙皮直接用胶水粘贴吗?需要钉子吗?请教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打磨着急了,用150#砂纸打磨,然后用800#水磨,远看还行,仔细看有很多砂纸打磨留下的划痕和小眼,大家 ...

有种东西叫红灰了解下,150打磨没问题,你省却了喷底灰+填眼灰才会导致各种划痕和气泡。我一般是蒙壳,原子灰找平,粗打磨,刷环氧,原子灰找正,100目-320目沾水打磨,填眼灰找正,打磨,喷底灰,再次填眼灰找正,找正,根据情况喷底灰或者直接喷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蒙皮用多厚多宽的材料啊?桐木吗?哪有卖的?蒙皮直接用胶水粘贴吗?需要钉子吗?请教师傅。

我用2mm厚一米长桐木条,从10mm到2mm都有。,某宝有售,买便宜的。这玩意河南出的多没有技术含量。蒙皮好看讲究的白胶+大头针,像我这种省事的直接5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发了,必须刷树脂铺玻纤布啊。0.03的,非常薄,透明

方便告知 那里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蒙皮用多厚多宽的材料啊?桐木吗?哪有卖的?蒙皮直接用胶水粘贴吗?需要钉子吗?请教师傅。

套材自带木条,胶水加夹子,A字夹和F夹,我只有F夹。A字夹蒙船头用,其他F夹。胶水502或者白乳胶、太棒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告知 那里买的吗

套材淘宝小林模型,玻纤淘宝搜0.03玻璃纤维布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打磨着急了,用150#砂纸打磨,然后用800#水磨,远看还行,仔细看有很多砂纸打磨留下的划痕和小眼,大家 ...

謝謝經驗分享

网友:
打渔的船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材淘宝小林模型,玻纤淘宝搜0.03玻璃纤维布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打磨着急了,用150#砂纸打磨,然后用800#水磨,远看还行,仔细看有很多砂纸打磨留下的划痕和小眼,大家 ...

细小的痕迹可以用红灰填补